求助,海信液晶电视TLM4237不定时无图有音

楼主(2016-04-21):
接一台TLM4237不定时无图有音,开机测量B+PFC 电压为380V 左右,正常;测量+24V 电压时,表现为18~24V 不稳定,明显不正常。请大家指点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16-4-22 21:53):
已修好,是CE023坏了

网友A:
楼主查一下滤波电容和反馈电路中的431相关的元器件

网友B:
有图纸吗?提供图纸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查一下滤波电容和反馈电路中的431相关的元器件

谢谢热心解答,滤波电容已代换了,我在查反馈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吗?提供图纸分析。

正在查,还没查到...............

网友A:
你更换一下CE023(6800P、2K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更换一下CE023(6800P、2KV)

谢谢,确实是CE023坏了,网上查到是此机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吗?提供图纸分析。

图纸查到了,已上传到坛中,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8344-1-1.html

网友:
CE023坏了引起输出电压不稳?太意外了!

网友:
有问题大家解决,真的太棒了,而且能提高水平

网友:
电视的维修资料 不多见啊

网友:
开关电源部分的1KV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