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GM-E41触发后掉电,有时不触发

楼主(2016-04-21):
880GM-E41触发后掉电,有时不触发 绿线到472排阻换了就好

网友A:
下了ms-7623图纸,找不到RN472

网友B:
什么现象最好说明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块 本来不跑码 修到泡码 然后又给修到故障还原了

网友:
楼主能帮忙测试下Q50 跟Q52的各脚电压么   还有原件型号  我新手 这个给换晕了 忘了原来是什么型号的原件了

网友:
就在内存条跟南桥中间

网友:
思路讲的不是很清晰,没大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了ms-7623图纸,找不到RN472

楼主说的是472的排阻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现象最好说明一下。

楼主说的开机掉电,然后是绿线,我觉得应该是开关的吧。;应该是开关拉低,IO误认为关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开机掉电,然后是绿线,我觉得应该是开关的吧。;应该是开关拉低,IO误认为关机吧

同感!我也觉得楼主是说开关针电压或是绿线线路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上拉电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了ms-7623图纸,找不到RN472

看图片上的标识要么是RN9要么是RN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