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全板掉电求助

楼主(2016-04-21):
      5X英业达掉电,电流上到0.145左右掉电,用示波器对比了SLP_S3#和南桥的8+1待机条件,温控  CPU, 集显供电 内存 VCCPLL    PWROK MEPWROK SYS_PWROK 三个连在一起 没独显 都是SLP_S3#先掉,   现在要拿什么信号和SLP_S3#来比较  来通知SLP_S3#先掉,,

  SLP_S3#和上图中的PG都先掉

  SLP_S3#和上图中的+VCC_CORE_PG也先掉

  和上图给CPU的 PM_DRAM_PWRGD想比也是SLP_S3先掉

相比上图桥的二级电压也是SLP_S3#先掉

网友:
俺只知道电流0.145左右掉电可能是二级转换的问题,还有就是桥的供电了。掉电后还能再次开启吗?

网友:
可以在触发

网友:
PG一个个的拆看看

网友A:
这是典型的理论大于实践。。。你都打到CPU PG了。就是大电压都瞬间有出来了。。 就测测二级转换电压了。。确保二级电压没短路的。。比较方便的就是先打下USB供电电容。。嘿嘿。 我打这里收获很多了。。。经验啊。。。

网友:
楼上所说正确,SLP_S3#掉,还有可能二级转换电路故障导致。桥虚焊也常见这故障。

网友:
实地第一次修全板掉电,到这不知道怎么测了,才上slps3掉电

网友:
pg都三个电阻都拆了也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典型的理论大于实践。。。你都打到CPU PG了。就是大电压都瞬间有出来了。。 就测测二级转换电压了。。 ...

转换电压没出来会有CPU PG吗?

网友:
usb  二级mos管明天在试下

网友:
rsmrst#对比下slp_s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转换电压没出来会有CPU PG吗?

这不是跟这楼主节奏走吗? 0.14 你觉得CPU核心供电出来了吗?  0.14 PG能出全???  哥哥。 节奏。。节奏。。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刚回复的被批评了。 楼主你可以触发瞬间打下各个电感,看是不是都有瞬间电压产生。然后根据实际情况找问题。。那个没瞬间电压,就找那个。

网友:
铭总干桥就是啊

网友:
rsmrst#也桥待机条件,用示波器抓了波,slps3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跟这楼主节奏走吗? 0.14 你觉得CPU核心供电出来了吗?  0.14 PG能出全???  哥哥。 节奏。。节 ...

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
楼主 二级转换电压了什么意思  还在学习阶段

网友:
电感上电和 cpu 供电上的pg  桥的二个二级电3.3和5v 与slps3相比了,与门u508后面的 那信号,还是slps3先掉,

网友:
那个谁说的...15V和PG...

网友:
听你描述,加焊桥或换桥很可能就好了。

网友:
没看懂,不知道

网友:
前两天一个一样的,是桥虚焊

网友:
我这一个神舟的也是触发0.12掉电,slp_s3#先掉,和rsmrst vccsus3_3 s3电都是 slp_s3#先掉,65桥的11个待机条件都测了,多次开关有时能上0.6a。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搞了,不知lz的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