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312开机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6-04-21):
黑屏的时候还在工作看电影的话有声音,显卡板换过问题依旧。大家给支支招,求图纸

网友:
没有怀疑屏也可能有问题吗

网友:
这个问题碰到好几次没怀疑过屏 感觉就像高级电源管理里面的关闭显示器一样

网友A:
这种情况问题就出在屏电路这一块了,用强光照下屏幕看下有没有图像,有图像就是背光这块的问题了,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933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问题就出在屏电路这一块了,用强光照下屏幕看下有没有图像,有图像就是背光这块的问题了,可以参考 ...

嗯 好的谢谢 我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问题就出在屏电路这一块了,用强光照下屏幕看下有没有图像,有图像就是背光这块的问题了,可以参考 ...

我记得我们仔细的确认过是没有图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我们仔细的确认过是没有图像的

苹果的屏是很黑的,比普通电脑的要黑。不仔细看是不容易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屏是很黑的,比普通电脑的要黑。不仔细看是不容易看出来的

嗯 那明天我们再确认下,如果是暗屏就在屏上找找问题。

网友:
经过确认确实是暗屏,开启信号供电正常,初步怀疑是升压板和灯条问题。发个升压板换上我们再说。

网友:
该不会是暗屏吧

网友:
就是暗屏 就是暗屏 。

网友:
暗屏换一块点灯板(背光升压板)不就好了吗?在电源旁边的一块小板呀。这个升压板不好修,我都是换的。

网友:
谢谢你 我们正准备换呢

网友:
最新消息换了升压板还是暗屏估计要换灯条了

网友:
明天附上换灯条过程 上帝保佑希望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