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内接无线网卡 显示一下 马上掉电重启。

楼主(2016-04-21):
各位大虾,请教 LENOVO Y450 内接 MINI PCI-E 无线网卡  显示一下 马上掉电重启  再显示一下 马上又掉电重启。  不接 网卡  正常显示。  3V   5V  不掉电。  +3V  也不掉     1.5V   显卡供电 同时掉。  用双通道 波波测的。请教 各位

网友:
换个无线网卡试试

网友:
首先排除是否由无线网卡本体引起

网友:
谢谢   这个办法你不用 发布了。最初的 维修的都会做。哈哈  。谢谢你的好意

网友:
我的卡放在别的机器正常     别的网卡放我这里  也不行

网友A:
我明天找找 别的 类型的  设备试试

网友:
天意   修了那多机器   没有碰到过吗。

网友:
无线网卡  只用到  +3V  1.5V

网友:
还真遇到过但忽略没管,让客户自己买外接网卡了

网友:
换无线网卡看看

网友:
换了几个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几个 信号波形的  对比

网友:
蓝色均为  1.5   PCI RST#先掉电

网友:
我认为  还是 南桥 的问题  。不接无线网卡   都正常 用电脑。

网友:
今天拔了 网卡   装了系统   后  发现没有声卡了

网友:
真不得就用U口的嘛

网友:
都 这么解决 的话  这个网站 就没有必要 。   电脑不好   就买个新的。

网友:
就算换个  USB  WIFI     那么没有声卡   是不是也换个 USB 声卡。  现在就是  声卡 也找不到。

网友:
刷了  BIOS  也是一样的

网友:
换了 南桥  还是一样的

网友:
3.3v转换电压是不是偏低啊

网友:
查查无线网卡的供电看看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 CN27 WIFI座上 的33脚 的信号 接上 就重启 这个信号 与 南桥是 通过 C390 藕合 的 C390已经换了 两端对 地正常。与旁边的号一个信号一样。

网友:
换了网卡了吧,网卡坏也会这样

网友:
换了好几个网卡了

网友:
有没有高手 帮助呀 。是不是要换板?

网友:
可以理解 为进系统开始搜索信号后掉的电。如果换过网卡不行,就只能查外围电路和南桥了。

网友:
樓主此機器已修復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明天找找 别的 类型的 设备试试
要插上去的时候量下复位试试

网友:
是不是槽里面短路了

网友:
那就奇了怪了

网友:
谢谢各位
还没有修好 不是进系统重启 是内屏 亮一下 就重启 很快。如果 接外屏 还可以看到显示画面 重启。 待机几个信号 都不掉电。 南侨 已经换了 故障还是 一样

网友:
南桥 太热了
手不能放在上面 是不是 换的南桥有问题。是拆机的南桥。

网友:
外接个无效网卡不就好啦

网友:
这多大的问题啊?也要上论坛也扯先看看接口有没问题啊

网友:
好奇怪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