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电CPU电压跳

楼主(2016-04-21):
宏基板号DAZRQMB18F0,现电流在0.5-0.65之间跳变,vgacore电压跳变.测得VGPU_EN在2.0-3.3之间跳变,这电压由桥发出,桥和CPU是集在一起的,如图,如果拉个3.3,vgacore电压不跳变,电流不变,请教下这个信号要满足那些条件才发出

网友A:
电压跳不是未发出,不用查时序了 往前找   上拉先看看  滤波电容等

网友B:
应该是上拉,看看图对着找找。

网友:
看看上拉电压,看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跳不是未发出,不用查时序了 往前找   上拉先看看  滤波电容等

上拉正常,往前就直到桥了,这桥和CPU是一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上拉,看看图对着找找。

我短接PR75电压不跳变,但电流无任何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短接PR75电压不跳变,但电流无任何变化

补充一下PR75实物中是没装的

网友:
或许芯片坏了

网友D:
所有的跳变应该是不断重启,不要纠结这个电压,看看是不是内存不过,BIOS坏掉,或其他外设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有的跳变应该是不断重启,不要纠结这个电压,看看是不是内存不过,BIOS坏掉,或其他外设引起

这是个二修机,我只能排除了,那个芯片我不想下手,搞不好真把芯片日挂了就不好了

网友(2016-05-22):
楼主,你有这块板的图纸吧,请分享下。

网友:
其他电压正常了吗

网友:
先查前级电压,

网友:
前级电压不稳会造成后面开启不稳

网友:
已传,论谈里也有的

网友E:
楼主最后搞好没  我有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后搞好没  我有台一样的问题

最后搞了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