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5970显卡不亮,插诊断卡挡2A

楼主(2016-04-21):
显卡之前都能用,只是偶有满屏竖条纹,昨晚用完电脑关机后,今天电脑刚开机一会就满屏竖条纹死机了,强制关机后开机就不亮,插上诊断卡,跑到2A就不动了。拔下显卡冷却之后,上机又能进入系统,但一分钟左右就会黑屏死机,关机再开机又是2A,百度2A代码是显卡BIOS以及BIOS支持电路故障,请问师傅们,这个故障的检修思路?

网友A:
查BIOS供电 无问题则重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BIOS供电 无问题则重刷BIOS

显卡刷BIOS无效  故障一样   取下显卡背板上机就不会2A,是什么原因?但是没背板显存温度很高

网友:
有條紋就代表是花屏了~其實如果不介意的話~
可以換用另外一個頭使用~我記得是雙GPU板所以另外一顆頭應該可以開機

网友:
取下显卡背板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修过不少块HD5XXX显卡,5970不知,57XX清一色芯片倒装封装不耐用,久了受潮各种花屏黑屏,上BGA就爆锡。

没有测显存的软件,各供电正常的话,这卡可以扔了。

网友C:
感谢大家回复,显卡显存有虚焊,热稳定性不良,由于没有BGA设备,然后在背面加了个大风扇给显存降温,现在平时使用30多度,跑3DMARK后60多度,温度控制的很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大家回复,显卡显存有虚焊,热稳定性不良,由于没有BGA设备,然后在背面加了个大风扇给显存降温,现在 ...

要不用风枪吹吹试试, 只是建议。。。。坏了别找我。。。

网友D(2016-05-27):
引用 网友B:
修过不少块HD5XXX显卡,5970不知,57XX清一色芯片倒装封装不耐用,久了受潮各种花屏黑屏,上BGA就爆锡。

...

那如果供电都正常不亮的卡,BIOS问题的几率大吗?BIOS的芯片一般怎么查是不是正常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供电都正常不亮的卡,BIOS问题的几率大吗?BIOS的芯片一般怎么查是不是正常呢?

拆BIOS下来上编程器刷入官方BIOS以排除BIOS故障。

另外提醒一下:A卡的BIOS多喜欢串一只330的排阻进GPU,那个排阻比较容易坏,要优先排除。

网友:
发给我100给你修好

网友:
上bga看看不行重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拆BIOS下来上编程器刷入官方BIOS以排除BIOS故障。

另外提醒一下:A卡的BIOS多喜欢串一只330的排阻进GP ...

那么bios芯片坏的几率高吗?芯片有没有en这种东西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么bios芯片坏的几率高吗?芯片有没有en这种东西呢

如果你是新手,这卡修好的可能性不大。不如放一边,等你学会了以后再修。

显卡,说起来也简单,修起来有时非常复杂。。。我也有好多卡修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新手,这卡修好的可能性不大。不如放一边,等你学会了以后再修。

显卡,说起来也简单,修起来 ...

我是新手,我不是楼主,我就是想知道bios芯片怎么看有没有坏。。。是不是跟查供电芯片条件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新手,我不是楼主,我就是想知道bios芯片怎么看有没有坏。。。是不是跟查供电芯片条件一样。。,

上百度搜25T80 芯片工作原理:)这里一时半会说不清哦

网友(2016-07-01):
学习学习,学无止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BIOS供电 无问题则重刷BIOS

双卡BIOS不会挂, 别去刷。 2A是显卡IO问题,GPU虚焊了

网友:
虚焊了,做GPU吧, 就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