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联想SL500暗屏

楼主(2016-04-21):
朋友的联想SL500,反映开机没显示,但是能听到进系统的音乐,仔细观察屏幕发现是暗屏,因为这种是小尾巴屏,遇过片是断尾巴的,直接拆屏替换,还是不亮背光,量高压板,没有19v,测高压板没短路,拆机检查,

量黄圈里的保险,断了,然后量红圈的电容,短路了,直接3v烧鸡,果然是红圈的电容短路,换一个上去,懒得拆保险,直接在蓝圈位置补了个电感,背光修复。

网友:
都量出短路 估计就是这里了 是我的话就直接搞起一边 再量一下

网友:
你懒得拆保险就拖锡直接连接好了,这样电感也不用了

网友:
跟sl400一样

网友:
拷机法怎么用呀,用什么工具,我听好多人都用拷机法,可以讲解一下嘛。

网友:
IBM暗屏的优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