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三年“贝贝”再谈ACOFF变高故障经典维修思路。

楼主(2016-04-21):
    咔咔贝贝这厢有礼了
  三年之前月饼老师发帖讨论过仁宝ACOFF何时变高问题。最终月饼老师给出答案说在系统下用软件校准电量的时候为高。当然没有人证实过。论坛两位大神。一位说:电池电压高于13.5V抬高ACOFF关闭公共点。另一位说:Ec检测到电池致命错误,过温过压等。。故障会抬到ACOFF关闭公共点。贝贝告诉你们,你们说的那几种原因都有可能但是没人证实过。ACOFF不管用电池还是适配器都正常为低,状态无所谓。ACOFF状态不受ACIN影响。下面附上月饼老师征求贴。和两位最有权威的大神回复。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55061-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9863-2-1.html

下面贝贝在实战中给你们解惑,ACOFF到底什么时候抬高关闭公共点保护整机电源。
以:
    联想G50-70为例。板号:NM-A273 维修为例
故障:
    此机器装内存掉电,不装内存不掉。内存排阻多组动作。证明跑完内存掉电。刷个BIOS上去故障依旧。示波器抓系统待机3 5V瞬间掉。往前抓公共点19V瞬间变为5V,怪不得掉电。贝贝心里暗笑,,嘿嘿,,,,保护隔离故障秒杀啦,打开图纸测二级隔离管PQ302 4脚瞬间抬高为19V,把PQ302 4脚接地正常不掉,电流小跑亮机。看来是4脚控制问题啦。

测PACIN瞬间被拉低,看来故障还在后面。追查ACOFF瞬间变高。再看ACOFF到了Ec?怪不到会掉电。这不是月饼老师三年前的征求贴吗?谈论过ACOFF问题。今天居然让贝贝遇到了?贝贝惊喜啊。(三年前贝贝还没有修电脑,是听师傅说的哦)对ACOFF为何突然抬高很期待哦。

贝贝翘起EC 98脚ACOFF不再掉电,装屏,硬盘正常进系统。发现新问题,电池不充电?电池不充电可不行哦。

那么不充电是否和ACOFF有关系呢?贝贝高兴死了这故障已经很明显了。说明是电源问题导致的ACOFF被抬高动作啊。从而人工翘起EC98脚拉低ACOFF即使可以进系统但是不充电。高手看到这里可能已经想到故障部位了。没错,,,,,就是适配器ID检测故障导致的。贝贝直接调转炮口干ID检测电路。果然找到问题,发现PR322上拉电阻变大。导致Ec检测不到适配器类型从而抬高ACOFF关闭整机电源。

更换PR322,把Ec98脚从新焊接,装屏,硬盘进系统一切正常了。电池开始充电。机器修复。

总结:
    电源ID检测问题导致机器上电过内存之后EC检测到电源存在致命故障抬高ACOFF关闭公共点,保护整机电源。
疑问:为什么非要过内存之后Ec才发出保护动作。为什么不是过内存之前保护?好,留着这个疑问继续关注贝贝吧。
                                       维修如此简单
                                                       新人 咔咔贝贝 献丑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

网友A:
不错不错,迅维出来的就是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迅维出来的就是牛

我不是迅维出来的 你看错了

网友:
我想说贝贝是高手,只是太谦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我知道这个贝贝是谁了

贝贝就是贝贝 没有是谁 版主好 多多关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贝贝就是贝贝 没有是谁 版主好 多多关照

你好你好,多多发些技术贴给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D:
确切的说应该是内存读取完BIOS配置完所有脚位设置时才抬高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确切的说应该是内存读取完BIOS配置完所有脚位设置时才抬高的吧。

对的,软启动进入正常状态,各个RAM初始化完毕。

网友:
ADAPTER_ID 有个作用是检测适配器的功率,当过内存后,整机功率开始变大了。就想到这么多。

网友E:
其实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   不同厂家  对于信号有不同的理解  不过还是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   不同厂家  对于信号有不同的理解  不过还是辛苦了

ACOFF 就两个厂家 一个仁宝一个纬创 你还知道第三个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   不同厂家  对于信号有不同的理解  不过还是辛苦了

看清楚帖子描述的是什么?你认真看帖了吗?不要随口就来。

网友:
如果适配器电源电压有被EC采样做检测,估计过压,欠压,甚至有些机型过流都会引起那个信号保护动作切断系统电源

网友:
楼主好强大,非常生动的给我们这些小白上了一颗!

网友:
有可能还有第三种情况会引起acoff adoff  discharge变高

网友:
这个也是大神啊

网友:
修到现在还真没遇到ACOFF抬高的

网友F:
楼主腻害啊!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次贴要火

网友G:
贝贝高手来着。。修的不错的

网友H:
大神,我有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神,我有学习了

不要灌水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贝贝高手来着。。修的不错的

谢谢 会继续努力的

网友:
必须火啊 不火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腻害啊!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不要灌水哦

网友:
原来是高手。。不是新手

网友I: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经验。只知道ACOFF正常情况下一直为低正常,高电平是持续电池放电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经验。只知道ACOFF正常情况下一直为低正常,高电平是持续电池放电模式,

你的理解是错误的 你这种理解是月饼教的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迅维出来的 你看错了

他是灌水你没看出来吗?这样灌水一般不会被扣分,因为说了迅维好话啊。

网友:
这个电池接口有ID检测,是方头的吗,,,印像中,联想头是没有ID检 测脚的,,

网友:
新人想说,我勒个草,终于明白了ACOFF的作用了,感谢楼主的解释,值得加分。

网友:
不明白仁宝为毛这样设计的如果ec在待机下检测到适配器的id,会导致不上电不就没那么多事了。为非要等到上电了才掉电呵呵纯属个人吐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软启动进入正常状态,各个RAM初始化完毕。

贝贝啊你的软启动教程哪里学的啊我只懂硬启动现在要搞点软启动的 知识补充补充自己了

网友:
厉害,三年前都记得。很多时候我们懒得去验证,还是等大师做吧

网友J:
你这个级别不是维修培训班能学到的,希望能到迅维当老师,或者自己开班,造福广大维修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级别不是维修培训班能学到的,希望能到迅维当老师,或者自己开班,造福广大维修人员。

谢谢抬举 本人小白 当不了什么老师哦

网友:
楼主是个高手  要是我都不知道能修好不】

网友:
维修如此强大啊

网友:
真是经典的维修贴啊。收益不小。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的帖子看了真是受益匪浅,这种跑内存掉电很难想到保护隔离问题,估计我要走很大的弯路

网友:
很有天分,,,,,很热爱分析电路的样子,,,,,,,我虽然看的懂,,,一分析图纸就烦

网友:
分析很充分有说服力。

网友:
修过一个ACOFF为高的 是隔离管击穿导致的
另外楼主是妹子吗

网友:
讲的很细 学习了

网友:
遇到过一台类似的故障 最后没搞定只能让客户单用电源, 楼主好牛

网友:
贝贝是个认真的人,小白请教一下如何不拆出来怎么翘脚位

网友(2019-01-04):
这个修的,让看帖的我,汗颜,什么是大神,真正的神

网友:
我知道ACOFF 这个信号平时都是为低的,只有当电池校正时的时候才会为高,今天你写的贴子让我又学习到了新的观点

网友(2019-08-12):
这ec程序编的有坑,居然开机后检测适配器,真是不按常理出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