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VGA接口显示无背光

楼主(2016-04-21):
GA-AURORA-RH板子,VGA显示无背光,显示器有显示比较暗,DVI接口显示正常,我换了北桥不行,换了IO还不行,换了RGB,行长信号相连的芯片还是不行,有什么维修思路呢

网友:
总共就那么几个信号,这个是什么影响的呢,显示器是好的,板子的故障

网友:
74门电路换一个,不行的话就查下北桥集显的小供电

网友:
用示波器来查 RGB和H、V信号

网友:
记得以前是可以把VGA接口的 1 2 3 13 14进桥的电阻去掉 飞线到DVI相应的点上

网友:
查一下VGA接口的几个信号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