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DELL 2421的机子,屏碎了,换屏后灰屏不显示

楼主(2016-04-21):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DELL 2421的本本,屏碎了,换屏之后灰屏不显!
外接显示正常,屏线也换过了,屏线路直通南桥,南桥换过故障依旧
请大伙支个招。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机器认屏?

网友:
DELL的机子换屏要刷屏资料,但是上家说刷过了

网友A:
把坏掉的屏的码片换到 新屏 应该可以吧  这个不难吧

网友:
先刷码片试试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希望解决后能说下原因

网友:
屏不兼容,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坏掉的屏的码片换到 新屏 应该可以吧  这个不难吧

找了片一样型号的屏,码片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希望解决后能说下原因

今天早上一上班就到论坛下了个图,屏接口处带电查屏供电正常,再查信号,在一次表笔接触到屏线接口的35脚还是36脚的时候,屏忽然显字了

网友C:
最后也没搞明白屏就显示正常了,感觉像是有静电还是怎么回事?
装机测试了一天了没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也没搞明白屏就显示正常了,感觉像是有静电还是怎么回事?
装机测试了一天了没出问题。

没有办法解释  是虚焊么 戳一下 给戳上了?? 还是静电?? 未解

网友:
那两个脚什么信号>

网友:
大哥   屏幕要刷MCU的

网友:
除非你带电池或者外接电源换屏幕    或者你屏线没接好就通电   不然就是屏幕不兼容   刷屏码片(mcu)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早上一上班就到论坛下了个图,屏接口处带电查屏供电正常,再查信号,在一次表笔接触到屏线接口的35脚 ...

接口虚焊啦吧   或者屏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