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有ID账号和密码,不用在本手机上解ID行吗?

楼主(2016-04-21):
网上买了一台苹果5S手机,卖家答应帮解ID锁。但ID账号和密码都是他姐的,他姐不想给密码。但他姐也答应帮注销我这部手机的ID。前提是不给我密码。怎么办?要寄手机去吗?手机现在使用正常。

网友A:
可以啊  上icloud  网站 登录ID账号 可以解除掉 绑定的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上icloud  网站 登录ID账号 可以解除掉 绑定的设备!

谢谢,我试了我自己的ID。不行呀。只要手机上的ID还在,绑定的设备还是会回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试了我自己的ID。不行呀。只要手机上的ID还在,绑定的设备还是会回来的。

你先要解除  手机上的ID账号  然后在绑定自己的

网友A:
你先要解除  手机上的ID账号  然后在绑定自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要解除  手机上的ID账号  然后在绑定自己的

谢谢,再用我的试试看,如果我在网上解除这部手机设备后,看我能不能在手机上也解除(好像我试过了不行,再试一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要解除  手机上的ID账号  然后在绑定自己的

还是不行,解除手机上的ID账号还是要密码的。但我在网上就已经移除这部手机的设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要解除  手机上的ID账号  然后在绑定自己的

在官网上登陆我的ID,在设备中移除了显示的手机设备。

然后转到手机上,解除ID或注销ID或关闭查找功能都要输入密码。解不了?

网友:
方法一:
他登陆icloud.com,进入:设置-设备-,打开的窗口在设备名字后面的X,点一下“移除”,从他的账号里面移除掉你这台机器。你用电脑DFU刷机一次就解除关联了。(前提是一定成功移除了,否则你DFU之后无法激活使用!!)

方法二:如果对方比较懂APPLE ID的账号机制,你让把它账号的两步验证开启,给你密码用一下也无妨,开了两步验证之后,你只知道密码,并不能盗走他的账号的。

提示:千万不要用别人的Apple ID,买卖二手机器的时候,一定要当面关闭“查找我的iphone”并还原一次(最好DFU一次),才算稳妥。

网友:
让他远程解除你的设备的id,然后你回头刷个机就行了。

网友:
估计你发回去 就肉包子打狗了 ! 这很显然是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