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 显示屏维修与改装!

楼主(2016-04-21):
  显示屏维修与改装

      目前在我们维修中经常收一些报废手机或故障机,主要是做维修配件用,特别是好的手机显示屏也很多,平时好的显示屏就等有同样的屏坏了才能配出去,在说手机显示屏的品种多剩下很多好显示屏没有用武之地,想碰到一样的屏几乎很难的,经过本人长期改装研究发现显示屏基本一样,不同的是显示驱动和接口线排列等,目前常用的显示驱动有TFD、STN、FPC、TFT、UFB、MF、YT等,很多显示驱动大致相同,所以给我们改屏带来了方便,显示屏的接口线有排焊接式、直插式、带座的等,都可以改装互换成功率达到80%以上,我们能把手里的这些屏都能换出去换成钱,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的,在新手开始改屏,一般需要1-2小时,你要是判断准确只需要半小时都能改成功。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显示屏的基本原理和改的办法及故障处理和注意事项等。

MTK和展讯手机显示屏控制系统有:

1、LRDB(数据读控制信号)

2、LRWB(数据写控制信号)

3、LPA0(地址选择信号)

4、LRSTB(复位信号)

5、LPCE0B_MAIN_LCM(主屏LCD片选控制信号)

6、NLD0-NLD15(数据信号)

7、VDD(供电电源)

8、接地

主板显示接口数据

1、LRDB(数据读控制信号)

2、LRWB(数据写控制信号)

3、LPA0(地址选择信号)

4、LRSTB(复位信号)

5、LPCE0B_MAIN_LCM(主屏LCD片选控制信号)

6、DB0-B15(数据信号)

7、VDD(供电电源)

8、接地

显示屏的DB0-B15(数据信号)在MTK和展讯上也有只用到DB8-DB15其余的不用。

显示屏基本接口数据:

1、 主屏LCD显示电路接口一般都是采用并联方式

2、 NLD0-NLD15(数据信号)

3、 LRDB(数据读控制信号,电路中已通过上拉电阻置为高电平)

4、 LRWB(数据写控制信号)

5、 LPA0(数据线作用选择信号,即选择NLD0-NLD7线路上传输的是显示数据还是控制数据)

6、 LPCE0B_MAIN_LCM(主屏LCD片选控制信号)

7、 LRSTB(复位信号)

8、 VDD(供电电源)

判断主板显示接口定义

首先把坏屏从主板取下来,坏屏和主板对比找出触摸屏线、屏灯控制线、测量出接地线和供电线等,在找出主板上的NLD0-NLD15(数据信号线)数据信号线都是在一起的NLD0-NLD15,在找出控制信号线LRDB(数据读控制信号)、LRWB(数据写控制信号)、LPA0(地址选择信号)、LRSTB(复位信号)、LPCE0B_MAIN_LCM(主屏LCD片选控制信号)这五根接口线有的也在一起的,我我在改屏中发现有很多是分开的如LRDB(数据读控制信号)、LRWB(数据写控制信号)、LPA0(地址选择信号)这三根线在一起的,LRSTB(复位信号)、LPCE0B_MAIN_LCM(主屏LCD片选控制信号)这两根在一起的有的屏是分开的,主要是5根控制线很难判断,在任何显示屏都有自己设计特征,我们在判断显示屏接口定义时16根数据信号线一般在一起排列,有8根在一起排列,就是控制信号线比较复杂,你要是改的多了你就悟出道理了。

1、              数据信号线和控制信号线

在我们维修中经常看到的是37线屏比较多,数据信号线和控制信号线共是21跟线,我们首先要把数据信号线和控制信号线在新屏上找到定位,从21根线里在分出5跟控制信号线,数据信号线是16根,控制信号线是5根,这样我们在改屏线是就很容易了。

2、              供电和接地线

供电线是VDD(2.8V)在手机屏上有几个供电线都一个供电的,供电线在手机屏上一般是比其他线要粗点很容易发现,接地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3、              触摸屏线和背景灯线

触摸屏线和背景灯线,一般的维修人员一看就知道是那个线了,触摸屏线就4跟,背景灯有串联的是两根线,并联的有3、4、5根线是根据背景灯使用几个发光二极管来定的。

手机显示屏改制互换方法

上面讲述的手机显示屏基本原理和接口线认别等,只要知道显示屏的原理和接口线认别方法和显示屏的驱动基本一致,手机显示屏就很容易改成功了,最主要的是显示屏和主板的显示接口的控制线,控制线对数据信号线不对显示屏上有颜色显示,控制线不对显示屏不显示或显示不同步等,显示屏驱动不兼容也会造成不显示、不同步、显示淡、颜色少等。

1、              排焊接式改成排插式

排焊接式改成排插式就是说在你没有相同接口式的手机屏你可以把坏屏的排插式在显示屏和排线线路部分箭下来后,判断出排插式接口的定义在用排焊接式的显示屏进行飞线连接达到手机显示屏显示目的。

2、              手机显示屏接口线数量

手机显示屏接口线数量最常用的是37线的比较多,显示屏都有几个接地线和供电线,我们在改换时一般只飞23根31根线,其中有显示屏的信号和控制线是13根或21根、正负极两根、触摸屏4根、背景灯2-5根等。

显示屏改换后易出的故障有一下几种

(1)显示驱动问题

目前国内手机品种多显示屏也比较混杂,有的显示屏上就没有标号,所以也看不出来是什么驱动等给我们改屏带来很多麻烦,因为显示驱动问题在改屏中遇见很多问题,在改屏时也要注意屏的显示驱动,有几个别的显示驱动在改屏中不通用的,在改屏中会出现白屏、没有对比度、显示屏显示不正常或显示屏画面晃动现象等。

(2)显示白屏处理办法

显示白屏一般是控制线和供电线有问题引起的,5跟控制线有其中有LRDB(数据读控制信号)、LRWB(数据写控制信号)、LPA0(地址选择信号)是在一排的有顺序,要是顺序接错了也会白屏,调整顺序就可以了。

LRSTB(复位信号)、LPCE0B_MAIN_LCM(主屏LCD片选控制信号)线有的是在一起的也有很多是在地址数据线的两头的,如果把这两根线搞错了他也会白屏。

供电也要注意,首先要判断好显示屏的供电脚,如显示屏上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就是主供电脚,显示屏有好几个供电脚你必须都给它供上电就可以了。

(3)显示屏出现彩色没有图像

这个问题也很多,多是DB0-B15(数据信号)线引起的,因为顺序翻了或有一部分顺序翻了引起的。

(4)显示屏出现方块花屏

DB0-B15(数据信号)线有接到LRSTB(复位信号)或其他控制线上引起的。

(5)显示屏定屏

开机换面刚出来一直显示这个画面,有开机铃声都响完了可是画面还是开机的第一个画面,这个问题出在LRSTB(复位信号)线上。

(6)显示屏显示淡

显示屏显示淡能看清楚画面,DB0-B15(数据信号)线有一部分线颠倒了顺序和屏的驱动和手机的显示程序有关引起的。

(7)显示屏出现花块

在显示屏上方或中间等显示出现一个彩色花块,原因是数据读写不正常引起的,我们可以查明原因后处理,一般是在改屏中读写数据信号线短路或屏蔽、漏电引起的。

(8)显示屏干扰或屏蔽问题

改好的显示屏显示正常,在装机后打打电话时有干扰现象,显示屏出现布帘或显示暗道上下翻滚,主要原因是漆包线过长或漆包线聚集在一起了要分开他,出现显示屏里的画面一浅一深的晃动多是屏蔽问题引起的,我们可以把漆包线整理一下要是还不可以,你就用香烟里的锡箔纸来屏蔽一下就可以解决了。

3、             大小屏通改

主要是看主板和你要改的屏的数据信号线是多少,只要一致就可以该成功,下面我给的有让大家看看两个主板和屏的大小不一样,都是采用的MTK芯片的,它们俩就可以显示屏互换。

注意事项

在改装显示屏的时候,使用的铜线(漆包线)要柔软不要很细的,长度和你的手指的中指一样长最好,很长了会出现干扰和屏蔽不好,在改好的显示屏漆包线不要混在一起最好是把漆包线排列一下后用透明胶布固定一下,要使用比较短的漆包线如一寸左右那就要求不高了,不过漆包线太短了在你整理或检查时很容易折断的。

网友:
这个经验不值楼主是花了多少时间总结出来的,楼主修了很多手机吧。感谢你的共享精神!

网友:
这个估计得花点心思才能学会

网友:
这个资料是不是比较老的了,上面说触摸就四根线,哪应该是以前的电阻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