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电压过高通病

楼主(2016-04-21):
华硕p8h61-mlx3电压过高通病
一块

按f1进bios后看到电压过高(电压过高,客户在催忘记拍了将就看下)

12v的 10k和1k电阻
5v的    42k和10k电阻

更换电阻后正常
另外一块差不多问题
另外一块开机自动重启一次后能开机
12电阻没有电压
断线了补线后正常

网友:
电压取样的电阻有问题

网友:
楼主指点是这里的问题吗? 还不是很清楚检测脚的名称,多多指教!

网友:
以前一直不知道怎么修,谢谢楼主。

网友A:
什么电压过高? 没有遇到过这类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极好的/楼主说的太对了,又上了一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压过高? 没有遇到过这类的问题

就是开机报5V,12V电压过高。12V显示20V左右,这种都是通病一般都是分压电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