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466灰屏

楼主(2016-04-21):
这个怎么弄关机久了开机可以显示正常,一下有暗屏了
暗屏

网友:
这个是不是cpu有问题哦?怎么关机久了就可以???灰屏按理说不是升压这边的事 你测一下升压芯片的开启和调节脚看下是不是都是3.3V

网友:
建议送到专业维修看看

网友:
检查 屏幕供电呀, 有图像吗

网友:
有台12寸的苹果A1534 新款的只有一个口的 小本,屏幕坏了 谁换过。有啥需要注意的没

网友:
外接有没有问题?如果外接也有问题,那就是北桥及显卡问题。如果外接正常。就是内屏,检查高压条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 要么是屏 要么就是屏供电 和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