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ACER M3-581TG 双BIOS 底壳型号MA50 板号JM50 MAIN BOARD REV. 2.1 亮鸡备份

楼主(2016-04-22):
真正的ACER M3-581TG 双BIOS  底壳型号MA50  板号JM50 MAIN BOARD REV. 2.1 亮鸡备份

ACER比较少见的一款机,看板的做工以及没标料号的尿性,像是和硕代工,主板上没有BIOS电池,上图:

板号:

双BIOS,没有标料号,BIOS资料只有用BIOS型号命名:

亮鸡图:

BIOS:

网友:
把亮鸡改一下吧,谢谢提供资料

网友A:
我的 版号对的上,但是机器型号没对上M3 580G 我的。。

网友B(2016-07-14):
我的反复重启  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刷亮了   不支持GUI硬盘格式    怎么办

网友:
正需要呢  下了刷试试

网友:
正好用上

网友:
我的不触发,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闲下来试下

网友C:
我的不亮刷哪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不亮刷哪个啊?

不知道,。你自己试试~~

网友:
好用加点分呗~~

网友D(2016-08-25):
兄弟你能帮我看看这个机子的EC是什么型号吗?我这里有个机子是三修了,EC不知道型号对不对

网友:
你知道这个机子的EC型号吗

网友E(2016-10-01):
我的反复重启 下载来试试

网友:
开机速度有影响吗

网友:
0.56A掉电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16-12-02):
引用 网友A:
我的 版号对的上,但是机器型号没对上M3 580G 我的。。

板号对上就行,没见桌面是英文版的系统么,这是马来西亚的机器!机器型号可能有区别!板号一样肯定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能帮我看看这个机子的EC是什么型号吗?我这里有个机子是三修了,EC不知道型号对不对

不知道,当时修的保隔问题。没看EC。。下次再碰到这机帮你留意下。。。

网友:
正在找这个……

网友:
找到了么.....

网友:
有人用过 吗  好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反复重启 下载来试试

我的也是反复重启  刷了没有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是反复重启  刷了没有用

不是BIOS问题呗...BIOS又不包治百病..

网友(2017-01-05):
引用 网友G:
不是BIOS问题呗...BIOS又不包治百病..

有道理  现在电脑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2017-08-02):
最近有一部这种机器,来看看是不是无纽扣电池

网友(2017-09-09):
此机无BIOS电池,直接内置供电电池的,EC芯片是nuvnton NPCE795LA0DX,此机注意了在机子螺丝还没完全锁上时是不充电,用电池不触发的,因为在电池接口的左下方有个按钮开关,是控制电池充电和供电的,只有此按钮按下去电池才供电开机,在此提醒大家不要走弯路了。

网友(2017-12-04):
我的是不开机呢,有谁碰到过的

网友(2018-04-01):
没分下不了  !!!!!!!!!!!!!!

网友(2018-08-23):
非常感谢楼主,刷上后亮机了,客户机器可能有问题,独显安装不上,是8显存的,而且用了一会儿关机再开又是不停的自己重启,好郁闷

网友(2019-07-08):
引用 网友B:
我的反复重启  下载一个试试

你的解决了吗  你就刷了一个还是ME也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