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3———6P摔后开机漏电260毫安无触摸无Wi-Fi无指纹

楼主(2016-04-22):
昨天接的顾客机子,摔破屏的来换屏的,换新屏完全划不动,叫顾客留机检测等报价没想到板子摔出这么多问题。
首先故障:无触摸,开机漏电270毫安
维修过程:今天下午开始弄了,扯了机子发现板子上半部有点变形,先搞好触摸先,测白触摸5.1,1.8V供电都有、两个输出1.5也有白触摸应该没问题。
直接加焊了一遍黑触摸,试机故障依旧,漏电等下说、跟触摸没关系。 直接拆了黑触摸,测对地阻值都正常,M1脚有点欲断不断的感觉直接刮断飞线。
装上黑触摸后,冷却试机果然可以划了,试功能,一试傻逼了,Wi-Fi灰的,指纹灰的。
跟顾客重新报价后同意修就继续搞了
一步一步来,先搞指纹,开机漏电270也跟指纹有关系,先打值,发现指纹1.8V供电脚的阻值偏低实测159,正常应该有500左右。
这个供电是从指纹供电管出来的,这个四脚管可以短接的,旁边的照相管也一样。直接用烙铁烫了我习惯能短接的小ic都用烙铁烫下来。
摘掉四脚管后把3V和1.8V短接起来(看图5)测了阻值还是159.... 断开锡线测3V供电脚阻值为159!!问题就是出在这3V这一路上,阻值被拉低了!
打开点位图看通路,电源出来的电压中间经过几个电容,开始拆件先简后难,拆电容先。
拆了四脚管旁边的一个电容C2133无果,拆第二个C2332阻值变正常了,阻值被C2332拉低了从料板装了个上去。
开机不漏电了,进设置试指纹,亮倒是亮了点添加指纹就提示失败,应该是数据传输的问题。
打值测都正常了,这…没思路了!也不确定这机子指纹之前是否是好的就没继续深入了
假如指纹是好的,这情况怎么修?!!! 求维修思路,谢谢

指纹没修好漏电倒是解决了,接下来搞Wi-Fi吧。
我直接就把Wi-Fi翘了,因为板子变形的部分就是Wi-Fi旁边,其实应该要养成测供电和输出的习惯我比较爱偷懒-_-//
翘下Wi-Fi、果然摔断了好几个脚.....(图6)
先刮出引线,之后测对地阻值看看是否有断线,摔的板子一定要先测阻值免的装了好几个Wi-Fi芯片没用最后发现是主板断线了我就遇到过,浪费时间白忙活!

测阻值都正常,开始补点接线……这个步骤没拍,省略了有显微镜都好办。
装上翘下来的低温Wi-Fi,试机故障依旧无Wi-Fi,应该是吹挂了。直接换个新的高温Wi-Fi装上去,搞定...出热点了,晚上9点一到附近的店都关了热点就剩我们店一条Wi-Fi:MXTX(湖北荆州明星通讯)

维修的不完美,指纹没弄出来.....顺便求下指纹添加失败维修思路,假如指纹是好的,阻值都正常,点添加指纹就失败从哪里下手??谢谢
觉得有帮助的请加个分哈,你的加分就是我发帖的动力

网友:
洗了个澡码了出来,求指纹思路

网友A:
两个输出1.5,是不是指cumulus to meson vstm out?

网友:
“能短接的小IC都有烙铁烫下来”这习惯很好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 用电脑了给你加分

网友:
长知识了 ,学习

网友:
指纹修不了就算了,影响不大。修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输出1.5,是不是指cumulus to meson vstm out?

在白触摸左边的两个电容2432,2433,PP_CUMULUS _VDDANA 和VDDCORE

网友:
这个维修花了不短的时间吧,不知道价格能不能收起来

网友:
这个分还是要给楼主加的!!

网友:
指纹修不了 也就不能继续刷机升级喽

网友:
半夜三更发帖子不容易。而且内容都很实在,很有用。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不错 学习了你的经验

网友:
虽然我没修过手机 但看了这个帖子我要热血沸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白触摸左边的两个电容2432,2433,PP_CUMULUS _VDDANA 和VDDCORE

多谢,原来这两个输出是1.5V

网友:
修手机的还是比我们牛啊,我们修电脑多没得混了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很棒的

网友:
指纹已经亮了就应该好了。是不是顾客之前换过指纹?我遇到过一个这个情况,就是一添加就失败,几路电压都有,阻值也都正常。后来实在修不出来就刷了个机,就好了。

网友:
WiFi对地阻值什么样算是正常呢

网友:
技术贴 我喜欢

网友:
真强悍,正在学着修手机呢我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一抓一个准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手工真好,做这一单生意应该几天的房租水电都有着落了~~~

网友:
长知识了 ,学习了。

网友(2016-05-22):
楼主手工不错嘛 对了 你5s敲硬盘的方法有了吗 可以交流下 我有一个方法的 一般CPU不会爆 还不容易掉点

网友:
不错不错,学习了,下次也尝试用烙铁烫下小芯片

网友:
楼主的技术很不错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修手机辛苦,写文章更辛苦

网友:
楼主现在指纹修好木有。

网友:
可以 重新刷机 如果没有 要测U0301 后面的PP1V8 是否正常 还没有就要换U0301

网友:
伙计 这一单报价多少啊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方法很好

网友:
不会进水了吧?我手机摔过很多次也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指纹的原因可能是短接了电流不够吗?

网友(2016-07-28):
是不是赵师傅哦

网友:
楼主的广告打得好,牛诶加牛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