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R4BE更新bios后就坏EC求助

楼主(2016-04-22):
最近搞X79和X99头都大了,是很烂的板子,什么短路什么拆料之类的一大堆,总算华硕的还是过得差不多了,有一片华硕R4BE 的板子,最开始是不开机,去刷了个bios后可以正常开机了,由于这种华硕的高端板子板上都设计了TPU(应该和笔记本上的EC芯片差不多吧,此芯片也参与触发,发出各大供电REF所需PWM等等,,,华硕板子台式机IO和TPU是分开的) 所以更新了bios显示后跑到70就会自动写入资料到EC内部吧,这里的EC也就是华硕TPU旁边是没有ROM芯片的,有些有,但这片没有,所以资料应该在EC也就是TPU内部(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华硕很多板子都这样)但这片板子自动更新后就不再开机了,于是我又刷了个bios依然不开机,查查电压都OK啊,想着刚刚自动更新过资料,试换一个TPU试试,换了以后开机了,我还满心欢喜的以为好了,结果继续自动更新资料,完了重启后又不开机了,我自己换了两个TPU(EC)同事修也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故障,论坛应该有遇到这个故障的坛友吧(城主,蓝冰心,我的泪为谁飞,风神一笑或者其他论坛好友,我也没办法了,呼叫求助),求助一下!谢谢!!!

网友A:
城主,蓝冰心,我的泪为谁飞,风神一笑
有人找你们,没人找我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如果是IO资料损坏,边上应该有EEPROM

网友B:
最近你都一直搞高端板,我这点理论跟经验都无法给你支持了,重启之后不开机是不通电还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城主,蓝冰心,我的泪为谁飞,风神一笑
有人找你们,没人找我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如果是IO资料损坏 ...

这个不算是IO吧,这片板子IO在图中SATA接口旁边,BGA右上角,不过这个板子EC旁边也是没有ROM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你都一直搞高端板,我这点理论跟经验都无法给你支持了,重启之后不开机是不通电还是不显示?

这是哪里话,必须很感谢你之前的细心解答而且故障应该很多都是通用,要是有一点思路说不定就好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城主,蓝冰心,我的泪为谁飞,风神一笑
有人找你们,没人找我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如果是IO资料损坏 ...

再一个,其实也是看他们高端板都发过贴,我也不知道论坛其他人有没有搞到过这个问题,所以就直接呼叫他们了,如果你要是搞到过这种问题愿意帮我讲讲我肯定很感谢

网友A:
还真是有TPU这个芯片。这个问题,还是求助于月饼老师或者ASUS售后维修人员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是有TPU这个芯片。这个问题,还是求助于月饼老师或者ASUS售后维修人员解答

月饼问了下还没回,ASUS售后没认识的,这下悲剧了。。。

网友C:
我也没什么办法 机器太新

网友D:
这个要请饼哥出来才能搞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什么办法 机器太新

这种板子对于你应该不算新了啊,看你之前发了不少高端板子贴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请饼哥出来才能搞掂

Q上问了还没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板子对于你应该不算新了啊,看你之前发了不少高端板子贴

我怎么没什么印象了

网友:
太高端了,  我也是不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Q上问了还没回复,

大神没那么容易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没那么容易请啊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要是饼哥愿意讲下肯定非常感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城主,蓝冰心,我的泪为谁飞,风神一笑
有人找你们,没人找我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如果是IO资料损坏 ...

你是个大大神   不敢请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是个大大神   不敢请

帮帮忙吧,哎,现在是无语了,暂时丢旁边了,一般往哪些方向查呢

网友F:
其他版主 都说没弄过
我也推荐你 找饼哥
或者找 大大的师傅
轩辕思天
他就爱搞高端板

网友G:
这块主板我有七成修好。。
你这个主板应该上的是E5CPU 不知道是不是 要是E5那么就把IO取下来
还有BIOS取下来放进水里泡半小时【记得要清水】
最后烤干 把IO每个脚位去除焊锡重新焊
焊完 把BIOS重新刷上官网最新WIN1064位
刷上先插电源 记得4口别插先这样上电去除IO原来的错乱程序
还有种办法就是把这个IO换掉【这个IO有程序,我有这个程序】
以前修的也跟你差不多 我是用第一种方法修好的
不知道你这个是否跟我一样
是否对你有帮助就不清楚了

也就是说 这样的主板要用不规则思路来维修
还有楼主切记 以后碰到这样主板不要马上刷程序
这个主板刷BIOS时候必须 IO跟BIOS一起拆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城主,蓝冰心,我的泪为谁飞,风神一笑
有人找你们,没人找我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如果是IO资料损坏 ...

多多啊 你怎么能这样谦虚呢。
你这个大神没办法的怎么能喊我们这些小喽啰。。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还真是有TPU这个芯片。这个问题,还是求助于月饼老师或者ASUS售后维修人员解答

TPU这个芯片有点难 我只修好过两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其他版主 都说没弄过
我也推荐你 找饼哥
或者找 大大的师傅

这个IO跟BIOS是相连一起的
也算是IO也相当于有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IO跟BIOS是相连一起的
也算是IO也相当于有程序

忘记了  华硕 要找封神

网友H:
没修过这种板子不清楚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块主板我有七成修好。。
你这个主板应该上的是E5CPU 不知道是不是 要是E5那么就把IO取下来
还有BIOS取 ...

BIOS芯片取下来泡水里半小时这是干嘛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BIOS芯片取下来泡水里半小时这是干嘛呢?

秘密,这个主板维修的不规则维修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秘密,这个主板维修的不规则维修方法

偷偷告诉我吧,我不告诉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块主板我有七成修好。。
你这个主板应该上的是E5CPU 不知道是不是 要是E5那么就把IO取下来
还有BIOS取 ...

这里所有的IO指的是我标示的图中的EC(TPU芯片)还是主板那个NCT6791D这个IO,还有就是刷bios时就是用镊子翘下bios芯片后先不急着刷bios,同时也要把EC拆下来,然后刷好bios后再把bios放上去,最后再吹EC上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他版主 都说没弄过
我也推荐你 找饼哥
或者找 大大的师傅

这里的IO是指EC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TPU这个芯片有点难 我只修好过两片。。

这种相同故障的你也遇到过好些了,但就用你这个方法搞好过两片么,风神

网友:
引用 网友H:
BIOS芯片取下来泡水里半小时这是干嘛呢?

哈哈哈,表示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修过这种板子不清楚

好吧,先按照风神这个方法试试看

网友I:
台式机芯片都程序了! 以后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台式机芯片都程序了! 以后难了!

不过也是目前为止只发现华硕的很多板子有EC而已,其他品牌没看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秘密,这个主板维修的不规则维修方法

风神,你说的清水泡,是用普通的清水,纯净水么

网友J:
这些带程序的EC,估计很麻烦。这个主板没有点位图吗?有的话希望能共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些带程序的EC,估计很麻烦。这个主板没有点位图吗?有的话希望能共享下。

是啊,带程序的EC有些时候资料坏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网友:
这个太高端了。‘

网友K:
楼主有没有修好啊,进水泡泡是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有没有修好啊,进水泡泡是干啥?

这个方法暂时还没去试,今天没弄这个,周一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块主板我有七成修好。。
你这个主板应该上的是E5CPU 不知道是不是 要是E5那么就把IO取下来
还有BIOS取 ...

哎,也是衰了,风神你这个方法我昨天试过了,板子还是没好,我把TPU芯片和NCT6791D都泡过水了还是不行

网友:
X79都还没摸过,进来学习取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哎,也是衰了,风神你这个方法我昨天试过了,板子还是没好,我把TPU芯片和NCT6791D都泡过水了还是不行

还有bios芯片也是泡过水烘干后再刷的,也是照你那个方法,上电的时候第一次先不插小4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