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10掉电

楼主(2016-04-22):
机器来的时候 没动过,就看南桥bios刷了,现在没有CPU供电  求助大家像这种情况你们都怎么修,我把他南桥bios刷回来了  还是一样  芯片我看是 95831  想到这个芯片大家应该都知道 去一个电阻就能出电压  可是我怕不是这里问题

网友:
怕就不要修  再这问不如测完了再说

网友:
既然知道没有CPU电压就修啊

网友:
怕什么,可以试一下,看是芯片这边问题还是南桥问题,这样怕谁也修不了,

网友:
没有CPU供电,找个供电芯片换个试试

网友:
按照时序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