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X5L 只显示充电但不进电

楼主(2016-04-22):
X5L 只显示充电但不进电
谁来救救我啊

网友:
给个图纸也行啊

网友A:
这图片太小了,从尾插量线路,看有没有虚接 断线的地方,最后看充电IC

网友:
排线换过没

网友B:
排线也会引起这个问题,但是不一定就是排线。充电电路附件的电阻电容也有可能。

网友:
没换过保修贴都在全都完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图片太小了,从尾插量线路,看有没有虚接 断线的地方,最后看充电IC

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线也会引起这个问题,但是不一定就是排线。充电电路附件的电阻电容也有可能。

排线全换掉吗

网友B:
就充电那块的排线啊。你买的话人家卖也是一套一起卖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充电那块的排线啊。你买的话人家卖也是一套一起卖的啊。

网上订了 等快递

网友:
换排线试试

网友:
尾插排线信号上打下阻值。

网友:
换完好了呵呵

网友:
X5L包括X5V  X5SL显示充电但是不进电的,直接更换FM板,就是尾插所在的那条排线。简单明了。如果活儿好,可以用高倍放大镜观察尾插焊盘处的FPC有断线。所以加焊或者更换USB是不行的。需要划开FPC绝缘层后焊接。并且安装时加垫片防止USB在插拔时二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