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9981p不触发

楼主(2016-04-22):
今天接到一台DELL 笔记本,主板型号是LA-9981P REV.1.0,插上电源待机有3 ,5 V开机版上有3V电压按开机键没有触发,求电路图和其BIOS

网友:
没图纸的不要乱动 发出去交换还好点

网友:
图纸论坛其实有   我发个吧  BIOS没有确定好的就不发了

LA-9981P r02 20130309.zip

网友:
谢谢老兄,我发现B+的主电压只有13V,3 5V电压有产生,B+电压是正常吗

网友:
我刚才在论坛上看到B+的电压是13V正常的,这是比较新的机子,这个电压是经过充电芯片变压得到的,学习了

网友:
这图纸不好找,去某宝问问呗

网友:
对啊,某宝问问

网友:
其实其余的一些信号也挺重要   不然操作多了  容易走弯路

网友:
我的B+ 17V 没有待机

网友(2017-02-24):
不触发的,会不会是BIOS问题哦?8M的BIOS吧,

网友:
B+到底是多少正常呢 13  还是19

网友:
单买都别交换,以一个吃过亏的过来人提醒你。

网友:
以后这种贴子少发,不是明摆着刷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