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暗屏维修

楼主(2016-04-22):
同行送修--已经拆开没有看见型号
故障:暗屏灯管不亮
显示器到我手里已经拆开了,没有外壳了.
用灯管测试仪可以并且电流正常,怀疑高压板问题.

我习惯先测量高压板的开启信号 ,发现芯片16脚没有  ,16脚和一个电阻相连接测量电阻另一端有3.3v,无短路.

更换电阻解决.

网友A:
原来是高压板没有开启电压导致暗屏的

网友B:
这么简单---我都是区保护,不行换板.,  没有图纸不好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高压板没有开启电压导致暗屏的

对啊  同行已经拆开 换灯管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我都是区保护,不行换板.,  没有图纸不好搞

电源板一般不用图纸 外围东西少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啊  同行已经拆开 换灯管了都

你这是秒回啊

网友:
如果是灯管问题应该是会亮一下然后灭的多。

网友D:
是我肯定就直接改板了,液晶没修过都改,怕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我肯定就直接改板了,液晶没修过都改,怕炸。

能修 我尽量修 炸我没有遇到过 不过我被电过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很扎实啊!

网友:
简单快捷。维修就是要这样

网友:
这故障有点奇怪呀,,,

网友:
高压就那几个条件,供电开启  亮度调节  地,一般我也是能修就修不喜欢改

网友:
楼主很细心多数都是改版

网友:
原来是没有高压开启电压

网友E:
大哥!!你这个不是说暗屏吗??怎么修道高压板开启信号去了(个人理解,高压板没有开启信号,屏根本不会亮,不知道我的这个理解是否正确!!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哥!!你这个不是说暗屏吗??怎么修道高压板开启信号去了(个人理解,高压板没有开启信号,屏根本不会亮 ...

暗屏指背光不亮,驱动板正常用强光照屏幕能看到图像。

网友:
这个机器没见过出现这个点位问题的,应该是前面的维修师傅不怎么懂或者误操作造成的新故障。这个板太好修,没什么难度。

网友:
改个高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简单---我都是区保护,不行换板.,  没有图纸不好搞

这个是启动脚没电压,去保护没用的。确定高压板坏了别急着换板,可简单的测试下高压芯片的工作条件,修一修,不行再换。

网友:
电阻开路,关键是查找过程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我肯定就直接改板了,液晶没修过都改,怕炸。

一次电源没问题一般不会炸,当然,也得先量下MOS管

网友:
要我就加高压了

网友(2016-05-24):
有点厉害 。。 我遇见高压坏的  ,一般都改了 ,怕修的高压老化用不住

网友:
咸鱼阿不过价格不高吧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这种好事

网友:
这同行灯管都会换了,高压板竟然不会换,

网友:
维修与帖子都弄的简洁明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