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09915——1216坑人维修,【新手请进】细节啊

楼主(2016-04-22):
前段时间收到一台DELL电脑 开机不显示报警众所周知,这机器北桥坏的多,拆开一看,二修机北桥,BIOS都搞过了 二话不说,先排除一下内存CPU什么的,故障依旧,直接加焊桥还是一样,为了排除彻底也刷了一个bios...不会是001芯片坏了吧,给客户报价之后换桥,换好之后,裸板测试发现好像有点不稳定,刚开始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不能开的时候,内存无跳边,测试无果,也不好查问题,只能作罢,装机特意试了三天才发货。结果第二天客户就打电话说还是不信,又发回来还是能开机,既然客户说不开机,那肯定还有问题,估计就是之前不确定的稳定性。测试确实有不稳定现象,还挺严重。仔细查看,做的桥应该没问题,对自己做的桥还是有点信心的,感觉是内存这边问题,因为有时候不开机插插内存好了。就特意在内存那里用放大镜查看,还真找到问题了。内存插槽中间里面一点有连锡,什么情况,肯定不是我弄得,不会是上家做的问题吧,不多说拖锡干净,再试果然稳定了。维修到此结束。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可能之前的问题就是因为连锡造成的,如果当初自己仔细观察就不会绕这么多弯路了。新手引以为戒

网友:
这台机器来回搞了好几天~~~~(>_<)~~~~细心一点完全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发帖不易,求加分

网友:
维修中心细也是必不可少的啊

网友:
细心决定成功

网友:
内存那是要仔细看看 连锡断线都有可能

网友A:
还好够仔细,这样的问题修得好心烦

网友B:
心细是一方面,关键还是你判断故障的方式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够仔细,这样的问题修得好心烦

是的 其实搞了好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心细是一方面,关键还是你判断故障的方式是好的。

还行吧,都是老板骂出来的

网友B:
方向对了,努力才不会白费,骂你也是为你好哦。继续努力。多发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向对了,努力才不会白费,骂你也是为你好哦。继续努力。多发贴

没错,不骂不长记性

网友C:
做维修就是要细心啊!我也因为粗心大意犯下了多少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做维修就是要细心啊!我也因为粗心大意犯下了多少错!

就是,本来有点不灵活,闯了多少祸,虽然都是小问题,老板兼师傅严厉的说了了我多少次,虽然有些话不好听,但他还是认真教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本来有点不灵活,闯了多少祸,虽然都是小问题,老板兼师傅严厉的说了了我多少次,虽然有些话不好听 ...

严师出高徒啊,,哈哈

网友E:
是啊 维修要细心啊 尤其修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 维修要细心啊 尤其修手机

我是修电脑的,修手机靠你的技术 零件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