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
烦请大侠们帮我参谋一下手机维修还需要那些工具?大概多 ...
[维修求助]
烦请大侠们帮我参谋一下手机维修还需要那些工具?大概多少费用呢?

网友(2016-04-22):
修
手机
必须要用到“打磨机”(打磨芯片的设备工具)吗? 本人从事
笔记本
台式机显示器 电视维修多年、现想投身
手机维修
的行列中, 还劳烦各位从事手机维修的大神给予帮助! 谢谢啦!
笔记本

网友:
大侠 我只能说不能看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 不然到最后都是浮云 只要能赚钱 都是王道 大侠

网友:
个人认为修理笔记本的工具用来手机上,要补的工具还是要一些啊。网上可查询一下啊。

网友:
比如指针式电流稳压电源,专用螺丝刀。旋风风枪等。

网友:
还请各位看清内容再回复!

网友:
打磨机主要是苹果硬解ID用的,如果这个业务量不大,不需要。可以找当地其他同行代为打磨,一般也就10、20一块版子。

网友:
体视显微镜、专用拆机工具。。这也是需要的

网友:
打磨机有当然好,但不必备。还是看业务量吧

网友:
一把风枪一把烙铁就够。关键还要看思路和手工。不会修再好的工具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