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E6400进系统暗屏有开机的声音

楼主(2016-04-22):
给大侠 帮忙分析一下DELL     E6400进系统后暗屏但能听到开机的声音,外接内接也一样

网友A:
进系统之前不暗屏?

网友:
进系统暗屏,系统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系统之前不暗屏?

进系统之前不暗

网友:
进过PE故障依旧啊

网友:
查一下显卡

网友:
驱动方面已经排除了,不是驱动问题

网友:
集显的哦哥

网友B:
换一张屏试一下,不行的话进系统后,测一下屏接口的各个脚是否正常

网友:
或键盘,或快捷键,或LID故障

网友:
不好找问题就强制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张屏试一下,不行的话进系统后,测一下屏接口的各个脚是否正常

用VGA也是会这样啊

网友C:
没量接口电压进系统前后有什么变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量接口电压进系统前后有什么变化吗

没有我以为进系统就正常所以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