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BOOK17 BIOS

楼主(2016-04-22):
HP ZBOOK17 BIOS 解决刷BIOS 不开机的问题

网友:
谢谢 先收藏 这个机器还没修道过

网友(2016-05-26):
谢谢分享,我的机器是反复掉电,电流1.6左右。刷试试看

网友:
谢谢分享,我的机器是反复掉电

网友(2017-01-10):
你这 板号是多少?是G1还是G3的  ???

网友(2017-10-15):
刷新後显示HP ZBOOK 15   开机後大约10秒画面会出现.开机後电流约2A 画面出现时电流约2.4A

网友(2018-11-03):
请问G3能用吗,我的是G3,怕刷错了

网友:
楼主不回复,我只能下载了试试看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