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问题

楼主(2016-04-22):
为什么我用同样品牌同样型号的芯片刷同样的一个程序机器就不触发,而用主板上的芯片刷同样的程序机器就能正常亮机,这时什么情况呀,那要是同型号的芯片不能代换,要是主板芯片丢了坏了咋整?

网友:
什么样的BIOS

网友:
应该不可能...你有验证过程序读出来比较吗???或者再多找一颗同型号的芯片...因为有遇过的情形是同容量,但不完全相容..从没遇过同型号不能用的情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性不大,,,,,,据说,最新的25Q64 或者128之类的,有个引导程序,,,有可能与那最初始的一段有关,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遇到不是同型号刷了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