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e音量开大就没声音

楼主(2016-04-22):
型号;联想g460板号;la-7011p      rv1.0
故障现象,刚拿来没声音,换了声卡保险好了,现在声音只要开到72以上声音立马消失,再关机又有关机声音,重启后又是那样,要是开小点就ok。开大了喇叭还破响,系统,bios,喇叭。声卡,都确定是好的,求各位大神指点一二,没招了
我怀疑是哪个电容不行,但是不知道到底哪个会影响

网友A:
上图不太清楚,重上芯片图

网友B:
保险不会无故的烧啊,声卡估计有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啊。

网友:
又一个奇葩问题,会不会是声卡,BIOS的问题,希望楼主解决后公布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保险不会无故的烧啊,声卡估计有问题

有一点点腐蚀,声卡已经换了,刚拿来的时候一个电容裂了也换了的

网友:
又一个奇葩问题啊

网友C:
外接音响不响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外接音响不响呢?

要响,但是没试声音大小的影响

网友:
有可能是外围电路电容引起的 细心排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音响不响呢?

外接耳机一样的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不太清楚,重上芯片图

哪位修过类似问题啊,我想知道主要要查哪里,哪个信号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D:
驱动重新安装官网驱动试过吗 有时候做系统没有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响,但是没试声音大小的影响

你试试  不行换个EC  我上次遇到一个 加到最大声音  它就自动减小  EC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点腐蚀,声卡已经换了,刚拿来的时候一个电容裂了也换了的

有示波器看下,没有声音的时候。南桥来信号了没有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

网友E:
外接试下。。。。。要是外接正常就换喇叭   功放     声卡。。。。别以为你换的声卡就是好的。

网友:
/奇怪的问题   没思路

网友:
先换个功放芯片试一下

网友:
量测下声卡保险的阻值有没有偏低的

网友F:
功放,是不是有元件漏电,比如电容,,或者外围电阻,是不是有变质的,,,烧断保险,,,从这个地方,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驱动重新安装官网驱动试过吗 有时候做系统没有用的

装的就是官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接试下。。。。。要是外接正常就换喇叭   功放     声卡。。。。别以为你换的声卡就是好的。

都换了两个了主要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功放,是不是有元件漏电,比如电容,,或者外围电阻,是不是有变质的,,,烧断保险,,,从这个地方,入手 ...

ok,这个貌似可以,我查查,谢谢指点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没声音的修到南桥那里去了

网友G:
功放芯片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功放芯片换一个试试

这个芯片是功放声卡一起的吧

网友:
修好了吗 这个奇葩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少见

网友:
几个供电脚的电容换换看

网友:
检查功放管试试 开大声音应该芯片发烫

网友H:
我的G460  也是这样的  现在 都没声音了   搞不好  有点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G460  也是这样的  现在 都没声音了   搞不好  有点丢人

搞不好有什么丢人的啊?正常吧,我觉得,修不好的板子太多了。。。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公布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  不行换个EC  我上次遇到一个 加到最大声音  它就自动减小  EC问题

经常看到大家说EC,这个EC是什么啊!好像还挺多的,小白不懂能讲讲吗?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芯片有问题吧

网友:
声卡电容不能随便换,这个应该是音量大了自激所以没有声音

网友:
几年前修过东芝的,声音开到最大就死机,反之用一天都没事。没办法拆了一路喇叭

网友:
会不会是EC的问题呢?小小白的猜测,希望楼主搞定能发下最后结果把

网友:
在官网上下个驱动试一下!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经常看到大家说EC,这个EC是什么啊!好像还挺多的,小白不懂能讲讲吗?

就是IO芯片啊

网友:
建议重新换个EC试试

网友:
有功放吗,会不会是那坏了

网友:
声卡估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经常看到大家说EC,这个EC是什么啊!好像还挺多的,小白不懂能讲讲吗?

IO就是EC  实在不行就拍照 给你讲

网友:
继续换声卡 这个机器就是声卡坏 我原来遇到一个机器换了4个才行

网友J:
换这个芯片就行了,修到很多这样的机器了

网友:
功放换了没有啊

网友:
换个声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这个芯片就行了,修到很多这样的机器了

是啊,我看帖子好多人说换这个芯片就能好,但是我都换了两个了就是不行啊,哎

网友:
也许就是喇叭的问题,你可以用个小喇叭飞线到喇叭接口上试试是不是开最大就没声音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机子修多了什么问题都有’希望楼主早日修复‘公布下答案

网友I:
引用 网友C:
IO就是EC  实在不行就拍照 给你讲

感谢坛友热心帮忙,不好麻烦你,我这两天在网上找了资料看,实在不行在求助你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坛友热心帮忙,不好麻烦你,我这两天在网上找了资料看,实在不行在求助你

恩  没事  能帮就帮  小事而已

网友:
声卡坏了  换了一定好

网友H:
我的已经解决了 换了 声卡芯片 又换了 小板就好了
措乱的人生
谢谢指点,改天试试,还没解决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已经解决了 换了 声卡芯片 又换了 小板就好了
谢谢指点,改天试试,还没解决呢

网友:
官网下个声卡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