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E40的这个温控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6-04-22):
(图片)

网友:
温控没有修过。显卡修的多

网友:
突然间怎么看这电路,弄不懂怎么工作的呢?大神出来分析下,想知道答案

网友:
PQ100 一定要截至状态 出现 不然出现关机现象

网友A:
首先我们要知道一点,SYS_SHDN#是高的时候,机器正常工作,如果为低,那么就会保护,知道这一点,我们开始分析其他的元件如何工作。要温控工作,那么SYS_SHDN#就必须为低,那么PQ100就必须工作,PQ100要工作,2脚电压必须大于等于0.6V,2脚电压是怎么来的呢?是由PR286与12个470电阻分压得来的,正常2脚的电压是0.22V左右,如果下面12个电阻其中一个阻值变大,就会导致2脚电压变高,从而开启PQ100拉低SYS_SHDN#这个信号

网友:
SYS-SHON这个信号一定要为高电平  才行  不然会出现掉电之类故障的

网友:
12个正温度系数电阻,分别在主板的各个不同的位置。当某一个部分的电路温度偏高时,热敏电阻值增大,和pr286形成分压。当热敏电阻的阻值升到一定的值时,pq100导通,拉低SYS_SHDW#,主板断电。

网友:
5楼说的很对

网友:
一串温控电阻,当有一个部分温度过高,,,电阻变大,,PQ100的B极电压就会升高,导通,拉低SYS SHD#,,,保护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们要知道一点,SYS_SHDN#是高的时候,机器正常工作,如果为低,那么就会保护,知道这一点,我们开始 ...

谢谢版主,说的电压和我在好板上测量的一模一样,正常就是0.22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说的电压和我在好板上测量的一模一样,正常就是0.22V

恩,能够理解就好

网友:
高手出来,我也不知道这个

网友:
不用修它,直接拉地就好了

网友C:
这些正温系数电阻分布在板子各处,一个一个找很麻烦,直接找到pr286一端接地去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些正温系数电阻分布在板子各处,一个一个找很麻烦,直接找到pr286一端接地去检测

恩,我就这样操作的,温控电压0.22的时候,还是把SYS_SHDN#给拉低了,应该是温控电路本身的问题,懒得修了直接把温控给去掉了

网友:
解释的挺透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