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 S22B150 中间显示 两边黑屏求指导

楼主(2016-04-22):
三星 s22b150 两边黑屏 中间显示  ,哪位大神修过的。指导一下 。刷过程序

网友:
这个是不是支持宽普切换的,可以在菜单里切换成普屏。

网友:
菜单切换屏幕比例

网友:
这不是宽屏与4:3的区别吗,调整一下就行了

网友:
楼主分辨库调一下应该就好了呀,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把显示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A:
直接恢复出厂试下吧。

网友:
分辨率的问题,恢复出厂设置或自动调整试试

网友:
调整分辨路

网友:
不像显示器的事,分辨率的事,不会恢复初厂,就找个程序刷上去

网友:
谢谢大家的提醒,是开关板坏了。不能auto。拆开一看全部腐蚀了。有谁知道怎么恢复出厂设置嘛。刷过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恢复出厂试下吧。

版主 请教下如何恢复出厂设置啊,今天把买来的开关板换上了。auto后涛声依旧。

网友: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网友B:
具体点怎么恢复啊,显示器修的少不懂啊。

网友:
恢复出厂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 请教下如何恢复出厂设置啊,今天把买来的开关板换上了。auto后涛声依旧。

按菜单里面第三个还是第四个里面有恢复出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具体点怎么恢复啊,显示器修的少不懂啊。

AUTO只是自动调整不是恢复出厂

网友:
应该 菜单切换屏幕比例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UTO只是自动调整不是恢复出厂

找到了 也按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 也按了还是不行啊。。。。。。。。

如果恢复出厂还不行刷了BIOS试过吗?还不行的话就拿通用板点下屏。有的屏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恢复出厂或者选择宽屏模式或者分辨率问题啊。。。。关屏什么事。

网友:
写程序不行,就换个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