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6-04-22):
  一台联想g455,拿过来待机偏大,小问题,摘了网卡就可以亮机,但是进不去系统,然后就是各种的重装,换硬盘,内存,cpu全换,还是不能装,硬盘模式各种改,系统xp,win7换着上,都是在系统启动的那一瞬间死机了,就好像是在读取硬盘数据的时候死机的,pe没问题,死机的时候本来2.2a的电流降到1.4a左右,,各位大神,能帮我指点下吗!

网友:
忘记说了,摘掉的网卡也发货回来补上了,还是一个样!

网友:
pe,安装系统,分区,未见任何异常,无任何外设,鼠标键盘是外接的usb,可以排除外设

网友:
网卡没焊接好吧 装系统死机 应该当外设网卡了

网友A:
依次拆除外设,再拆声卡网卡,刷BIOS,还不行就考虑换桥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次拆除外设,再拆声卡网卡,刷BIOS,还不行就考虑换桥了。

谢谢指点,刚刷了个bios,没效果,==开始拆

网友:
进pe正常,进不了硬盘,我觉得可以查一下硬盘的供电,数据,和pch的硬盘偏置电压。

网友:
南桥值得怀疑

网友:
AMD的么,,G455,,,,,联想的,百度搜下看看有没有先例,,

网友:
现在估计是南桥问题了,因为网卡发烫可能是雷击造成的,南桥损坏的机会也很大!郁闷了!

网友:
南桥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个人感觉是南桥问题

网友:
可以换个电源试试或者电压打高点,,,有过类似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