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无cpu供电,偶尔能亮机

楼主(2016-04-22):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Y470,故障为开机掉电。拆开测量无CPU供电。迅速测量其它供电,显卡0.96.基本正常。电流突然窜上去 了。很纳闷,试着按住桥开机,电流上去了,亮机了。按照经验,直接上BGA.完了后满心期待,电流定在0.38-0.42不动,也不掉电了。关机再开,还是一样,心里顿时凉了。。。好吧 看看迅维有没有。正好看到有一贴,跟这很相似,http://www.xinxunwei.com/bjbwx/201601075199.html,测UV2 1脚1.5V,慢慢降到0.8V.2脚0V.QV7 2脚高,3脚高,跟前贴有些不一样了,抱着试试的态度,换了UV2,涛声依旧。再刷BIOS,然并卵。没捷径走,
好吧,老老实实时序走吧。独显供电有了,测得VGA_PGOOD正常,再测VR_ON正常,这时电流又上去了。心想看来是有地方虚焊了,误碰到他又可以开机。关机再开又疲软了。。。。。再次去测VR_ON,正常,这次没有奇迹发生,再看CPU供电芯片是可怕的95831,有点没底了。VR_ON直接到7脚,正常。再测VDD5V,VIN0V。哈哈,看来问题点出来了,vin是由公共点电压经0欧电阻直接供给。再测电阻,通的,难道芯片挂了?打值有600多,应该没问题。那就是公共点到VIN断路了。一阵翻云覆雨,所有都正常,想不通,已经凌晨2点了,还没洗澡。等洗完出来没了睡意。继续干。意外发现芯片背面绿漆有点起泡。用摄子捅两下掉皮,出来一些粉,刮完了就笑了。迅速飞线,VIN有了,开机,LENOVO出来了,心里一万只草泥马一涌而出。要是不走捷径问题早解决了,看来以后还是老老实实按时序修吧。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修个电脑也不容易,真辛苦,电脑钱没那么好赚。

网友A:
综合三点评语
1,拆机无观察主板·
2,测到某块区域电流上去后未去分析
3,还是老老实实地依照时序来·别走捷径

网友:
断线了哈哈,,,腐蚀过,有可能,,而且,VIN 19V 腐蚀,由于电压高,容易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综合三点评语
1,拆机无观察主板·
2,测到某块区域电流上去后未去分析

清清~~发帖的LZ是打酱油级的,请谅解~

网友B:
这故障你都能搞到凌晨。。。你的学生妹子怎么办~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看你修的都不睡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故障你都能搞到凌晨。。。你的学生妹子怎么办~

这种故障对你来说是秒杀的吗·?不见得啊··一定要认真观察主板·细心,耐心,用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清清~~发帖的LZ是打酱油级的,请谅解~

我晕··好歹从实地出来的··

网友:
23  脚   CPU_B+   开路  应该  没有CPU供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对你来说是秒杀的吗·?不见得啊··一定要认真观察主板·细心,耐心,用心

本来想抄近路,结果发现是断头涯、、

网友:
是进水腐蚀了吗

网友:
凌晨2点还没睡觉 真专注!

网友:
按图纸一步步查吧

网友:
还是按照时序修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好歹从实地出来的··

我还和你在江门那边呆过呢  2货

网友:
供电断线还好修点,一些信号断线就没那么好修了

网友:
我看出来了,腐蚀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