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楼主(2016-04-22):
故障是这样的,不开机,通电电流直接到0.3A。明显短路啊,拆机吧,刚拆下键盘问题就看到了,PCH裂开了、拆下主板测试发现,PCH供电和待机3.3v短路了,直接对地的那种。拆掉PCH不短了,待机35v也有了,按开机键EC的开机信号 也发出去了。可是换上桥后又短路了,还是和之前一样啊,桥是新的,拆下来后主板没有短路,难道桥是坏了吗?换好后没有加电

网友:
pch是南桥吗?

网友:
看看有没有焊好  《重点连焊》,像楼主此类现象拆机桥就裂了,还应检查桥的相关供电电路,我也是初学者,希望有帮助。

网友:
看看是不是  待机电压过高引起的,,或者是有路电压过高引起把桥给烧了,,

网友:
会不会是桥没换好连锡了 也不排除桥是坏的 也有可能后续电压有短路

网友A:
没有焊接好  有连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焊接好  有连焊吧

绝对没有连焊,这个有绝对自信

网友:
待机电压正常不

网友:
正常,把桥拆了就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