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z-5423 报警六声!! 完美解决!!!!

楼主(2016-04-22):
dell 14z-5423 报警六声  能进系统  进如系统后 能正常使用  但是六声报警一直的响  其他一切正常 !
开始拆主板 发现机器没有修过 是一手 的   第一步 涮bios   还是一样   第二步加焊显卡 还是原故障 我把机器装起来  进系统 看设备管理器  点显卡选项的 时候发现只有集成的  没有独立的  恍然大悟 !   原来是独立显卡没有认到!  再次拆开  看显卡 原来是amd 的  呵呵  直接换 掉   问题完美解决  !!  看完此贴觉得有帮助的 加分啊  !!!!!!!!

网友A:
没有认到独立显卡你电脑开机怎么有显示啊

网友:
自己备份的  绝对 OK!!!  放心下载!!!

dell 14z 5423.rar

绝对ok

网友:
6声一般都是bios问题吧

网友:
是显卡问题,换了解决。但有大神试过或知道可以改集显吗?

网友:
换显卡确定可以搞定收币

网友:
这故障还真奇怪。没认到独显,居然还能亮机进系统。说明可以改集成的用。

网友:
这么大胆就换显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认到独立显卡你电脑开机怎么有显示啊

cpu没寻址到独显会采用集显显示的。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谢谢分享,不认独显会报警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冲着北桥去了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们没有遇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