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0二修不显,拆桥走线维修

楼主(2016-04-22):
E40的显卡,老鸟们都知道,带胶的而且不便宜,稍有不慎就会掉很多点。很多掉点都不是拔显卡的时候掉的,往往都是在清胶的时候掉的,我刚开始也出现过很多掉点的,但还没有失败的例子。此机清胶的时候最好用风枪带捻子,温度一定要掌握好。
拆机发现已换过显卡。
客户说在别处报换显卡,修了几天没修好。
拆掉显卡发现掉了很多点,这应该是上家操作不当。
经过我仔细的勘查发现其中有几根线非空点。补线,从410的旧板拔一个显卡值球装上修复成功。

网友:
楼主技术精啊,

网友A:
最怕拆这种带黑胶的显卡了。

网友:
焊工不错。经验很丰富

网友:
好手工,好技术

网友:
楼主发帖不易,值的鼓励。学习到了,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牛 B   非你莫属

网友:
这个机器我们现在不接了,因为修了还是要返修的

网友:
楼主你在给这板换显卡前需要测下这权其它位置有没有问题吗?

网友:
大神好牛逼 补个点也发个帖 不知道是不是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怕拆这种带黑胶的显卡了。

比起400这机子显卡算好换的了。

网友:
现在很少修到这机器了

网友:
有二修机都不想修 麻烦

网友:
没测别的吗?直接弄的显卡吗?

网友:
拆胶难度还不是太多,最怕就是买不到新显卡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嘛

网友B:
这机器是TAi 018的这样显卡,发热量很大,楼主这样接线要是做无铅的珠子还可以,如果是用有铅的,恐怕也用不了三个月又回来了。

网友:
疯抢260度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是TAi 018的这样显卡,发热量很大,楼主这样接线要是做无铅的珠子还可以,如果是用有铅的,恐怕也用 ...

用了有铅的,还好吧,修过很多没见回来的。

网友:
飞线小王子。。

网友C:
焊工不错。。黑胶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工不错。。黑胶不好弄。。。

黑胶是上家去掉的

网友:
掉点补点需要耐心与焊工好,补点后上BGA,功力更需要好。不错,支持楼主!·

网友:
这款机子能修起来 楼主技术是真的牛逼啊

网友:
厉害,楼主花费时间多少?

网友:
看到你那个显微镜似的放大镜,那应该焊好没问题因为你铺线很麻烦,不然很容易让你的那一脚架空

网友:
这个我都是直接换主板了。

网友:
我了有片掉点了,有空也补下点再焊

网友:
楼主多发些经验分享下哈

网友:
楼主手工技术不错啊

网友:
每次拆这个显卡都会掉点,没找到好方法

网友:
飞线的技术不错

网友:
容易 断线 进水都这样

网友D:
灌胶的深有体会 还报不起价  最怕的还是 E系列后面的几款 风枪都不敢用 一吹就PCB鼓包 真是醉了

网友:
接线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好技术.掉了几个点应该无大问题

网友:
也补过一个,还好是在边边的点

网友:
你说没有失败过 我不太相信

网友:
之前试过、掉几个点也能显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灌胶的深有体会 还报不起价  最怕的还是 E系列后面的几款 风枪都不敢用 一吹就PCB鼓包 真是醉了

E系列的机子现在不太好弄了

网友:
技术杠杠的

网友:
带黑胶的我一直都怕,我搞报废了几块板,哎!太难搞了

网友:
楼主补线功力牛逼,佩服

网友E:
联想这机子就是这样的啊!!考验你的BGA功力啊!
城市维客
带胶的机子,清理是一门功夫。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联想这机子就是这样的啊!!考验你的BGA功力啊!
带胶的机子,清理是一门功夫。

网友:
好功夫好技术

网友:
穿点的好不好补?

网友:
学到新知识了,只是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
最怕带黑胶的主板了

网友:
我这E40都没修成功几个

网友:
风枪带捻子 什么样的捻子 怎么个带法 谢谢学习一下

网友:
掉点我一般都放弃了

网友:
打胶的不好修 楼主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这就是经验

网友:
楼主焊工扎实啊

网友:
像这种补线 需要注意什么 能说下吗 详细点

网友:
这个显卡还是比较好换的,就是要考虑下该怎么减少显卡的本钱。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细心有耐心

网友:
楼主是怎么除胶的?可否发个图片,捻子是啥 ,温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