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华硕M51K待机0.013不触发 板号:F3KR 附电路图+点位图

楼主(2016-04-22):
今天修到一台华硕M51K笔记本,故障为插电0.013不能触发按开机键无反应,于是拆机测量各个电感发现
没有3、5V待机电压,就从这里开始修起,3、5V待机蕊片TPS51020测得数据如下:
24脚 VIN:20V
22脚VREG5线性5V输出:5.0V
9脚\10脚ENBL1\ENBL2 开启:0V(正常3.3V)

从以上数据看9 10脚开启脚不正常所以不会有待机3V 5V,看图纸追查9 10脚ENBL是由EC IT8510TE 48脚
VSUS_ON发出,转去修EC 测得数据如下:
45脚+3VA_EC供电:3.3V
158脚EC_XIN时钟输入:0.05V无波(正常为0.26V有波形)
160脚EC_OUT_R时钟输出:0.30V无波(正常1.35V有波形)
19脚EC_RST#:3.3V

24脚LID_EC#休眠:3.03V
172脚ACIN_OC#外接电源好:0.06V
105脚PM_RSMRST# EC准备好:3.3V

2脚PWRSW#_EC触发排针:3.3V-0V-3.3V
69脚PM_PWRBTN# I\O-南桥:3.3V(正常为3.3V-0V-3.3V)
26脚PM_SUSB#=SLP_S3# 南桥-I\O:0V(正常为0V-3.3V-0V)
29脚PM_SUSC#=SLP_S5# :0V(正常为0V-3.3V-OV)
48脚VSUS_ON 待机开启:0V(正常3.3V)

从以上数据看,EC的供电复位正常,但是时钟电压不正常而且也没有波形,从而引起EC工作条件没达到
48脚VSUS_ON不产生开启电压没有待机,果断更换一个32.768时钟晶振。插上电源电流升为0.027,时钟
晶振有波形,48脚VSUS_ON产生3.3V开启电压,3\5V待机电压出来了,按开机键电流升到2.145,屏幕亮
了,拷机48小时无问题,修复OK.

华硕 M51K 板号:F3KR 电路图 点位图.rar

网友:
楼主厉害,我到现在时钟信号都不是很懂

网友:
。晶振电压正常,,3v通上适配器瞬间有电,然后又被保护掉了。不知道是不是被拉低了电压还是什么。,后来直接强行供3.3V给电感,有待机了。可是开机不触发不知道是不是bios要刷

网友:
楼主多发些经验分享下哈

网友:
分析很详细,井井有条。

网友:
好多都是 通病电阻问题

网友:
时钟不正常引起不触发

网友A:
26脚PM_SUSB#=SLP_S3# 南桥-I\O:0V(正常为0V-3.3V-0V)
29脚PM_SUSC#=SLP_S5# :0V(正常为0V-3.3V-OV)
正常应该是0V到3.3V吧

网友:
多谢楼主发表  学习了

网友:
虽然只是小知道 但楼主的分析太全面了 赞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6脚PM_SUSB#=SLP_S3# 南桥-I\O:0V(正常为0V-3.3V-0V)
29脚PM_SUSC#=SLP_S5# :0V(正常为0V-3.3V-OV)
正 ...

谢谢提醒,你说的对待机时是0V,开机时是3.3V。应该写成0V-3.3V

网友:
这个台式机坏晶体的比较多,笔记本的还正是坏的不多

网友:
简单明了,这机器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醒,你说的对待机时是0V,开机时是3.3V。应该写成0V-3.3V

有波波好啊,杀鸡准确

网友:
思路很清晰让人人都能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