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不能识别?开玩笑

楼主(2016-04-22):
移动硬盘不能识别?开玩笑

  移动硬盘多采用USB、IEEE1394等传输速度较快的接口,以较高的速度与系统进行数据传输,如果哪一天系统重装或者还原,所有的这些已经在V3下运行过的软件都不需要重新安装。并且以前的收藏夹、cookie、历史记录、聊天记录、网络电话记录邮件等所有数据都会完全保留下来。但是重要的一点,若是移动硬盘不能识别了呢?这又该如何解决呢?下面便是解决移动硬盘不能识别的问题。

图一 移动硬盘不能识别

  解决方案一:保证接口供电。前置的USB接口的供电不稳,经常会造成供电不够而产生移动硬盘无法识别的问题。如果你是使用的台式机的话,要接在电脑后置的USB口上,才能保证接口供电充足。

  USB2.0接口最大供电电流是500毫安,这对500G以上的移动硬盘有些危险的,一般要双USB口都接在后置USB接口才比较保险。当然这个也与用户的主板及电源质量有关。如果实在自己的电源和主板带不起移动硬盘的话,那么就得考虑选购一个USB接口的DC电源,这个类似于MP3充电器,可以帮助供电,保证移动硬盘顺利使用。所以在买电脑时,还是要注意电脑的电源和主板的品牌,免得出现这样的问题还要另外投资。

  解决方案二:检查数据线是否正常,更换数据线测试。劣质的数据线有可能产生接触不良或者供电损耗大的问题。有些MP3\MP4、手机的数据线看起来和移动硬盘的数据线一样,但事实上移动硬盘数据线的要求更高,需要的供电损耗小,所以很多MP3\MP4、手机数据线都不能保证移动硬盘正常供电。

  解决方案三:多电脑使用测试。如果别的电脑上没问题,数据线也没问题,那么有可能是自己电脑的问题。电脑USB接口损坏或者系统USB有冲突,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请懂电脑的高手帮忙解决。

  解决方案四:文件系统测试恢复。组装的移动硬盘可以拆下硬盘装到自己电脑里面,如果发现盘能读出,可以用文件系统测试恢复程序进行一个测试和恢复,恢复完毕没有坏道的话,再装回硬盘盒。如果还是不能读出,就是硬盘盒的问题了。当然,如果是原装移动硬盘,就直接去找卖给你产品的商家吧,都是有售后服务的。此时就显示出品牌产品售后服务的优越性了。

  硬盘插入后,电脑提示移动存储设备无法正常使用?

  回答:同样是使用故障排除法。

  解决方案一:重做系统试试。如果经过上述几种方法还是不行,那么就得考虑是电脑操作系统问题了。有可能出现以前在优化过程中删除了某个重要文件或者限制了某些服务。

  解决方案二:检查BIOS或是CMOS设置问题。台式机要设置好正确的跳线,移动硬盘无法正常使用时,尝试把BIOS或是CMOS恢复为默认值来解决。

  移动硬盘使用完后,无法正常删除硬件怎么办?

  回答:这个问题是大家在使用移动硬盘或U盘中最常遇到的,事实上现在的移动硬盘和

  U盘即使不通过这种方式而是直接插拔也不会丢失数据文件。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用户对此表示担心,这里就为大家介绍几种方法解决。

  解决方案一:检查是否还有移动硬盘中的文件或者文件夹处于打开状态。如果是,就请关闭,一般就能正常退出了。

  解决方案二:要确定所有相关的文件和文件夹都已经关闭。有可能你正在拷贝什么文件,存在一些缓存什么的。稍稍等待一小会儿后,在电脑上随便拷贝其他什么小文件后再试试。

  解决方案三:注销你的电脑,然后再试试能否安全删除。

  解决方案四:调出任务管理器,结束explorer.exe进程。然后新任务explorer.exe进程,就可以安全删除USB设备了。

  解决方案五:尝试查杀病毒。如果以上方式都无法解决你的问题,那么可以尝试查杀病毒,通常移动硬盘自身携带的病毒也会造成以上问题。

  如果你遇到类似的问题正在疑惑时,可以参考以上内容进行操作,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

网友:
路过,抢个位置,顺便学习下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前几天遇到一个前置供电不足的

网友:
搞一个5v独立供电的比较稳妥!

网友:
之前我自己的额电脑是USB只能识别鼠标键盘,U盘什么的都不能识别,最后重新装个系统好了

网友:
最好是独立供电的比较靠谱

网友:
移动硬盘使用完后,无法正常删除硬件怎么办?我都是关机再拔下来,有点麻烦啊

网友:
学习了,论坛什么样的高手都有啊。

网友:
移动硬盘最好是插在后置USB,前置USB供电不足,动不动检测不到。

网友:
前置的USB接口由于引线长,线小,很有可能导致移动硬盘供电不足而不能认盘。

网友:
现在很多的移动硬盘很容易出问题,一般进DISK恢复就行,修过很多了

网友:
这个用的着,仔细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
不一定是供电不足,有的可能是固件损坏,磁头读不到固件区,还是不识别。
坏道也会导致认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