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激励电源

楼主(2016-04-22):
如图,这个正激励电源,初级开关导通时,次级线圈向负载供电,电流从a经D1,L,R,流到b点形成一个回路,这我知道;可是当初级开关关断,次级T的电流从b端流出,经续流二极管D2,是流向D1然后到a点形成回路吗?可是T的次级经D2续流二极管整流成正电压,二极管D1是反向截止的呀,难道D1是稳压二极管吗,小白求告知

网友A:
截止时主要是如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截止时主要是如下图:

截止时你说的那个回路我懂,但是T次级的那条回路呢?就是我之前说的D1截止的那条,我觉得T应该也要形成一个回路才行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截止时你说的那个回路我懂,但是T次级的那条回路呢?就是我之前说的D1截止的那条,我觉得T应该也要形成一 ...

截止时只有D2导通,D1不通, 能量的提供者是D1 右面的电感,变压器T此时无电流流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截止时只有D2导通,D1不通, 能量的提供者是D1 右面的电感,变压器T此时无电流流出......

怎么可能没有电流输出呢?电感难道不储能吗,我知道正激励导通时才对负载供电,但是截止时,T的次级里面应该有存储的能量吧,必须得将它释放出来才能进行下一次的导通,不然会烧坏变压器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没有电流输出呢?电感难道不储能吗,我知道正激励导通时才对负载供电,但是截止时,T的次级里面 ...

D1导通时已释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D1导通时已释放...

刚才在网上好一顿查,终于明白了,谢谢你,么么哒

网友:
截止时,电感,电容放电经D2形成回路

网友:
截止时  是电感L 放电  不是 来自变压器的

网友:
终于明白了,谢谢你

网友:
又学到啦一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