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20开机花屏

楼主(2016-04-22):
DELL 3420开机花屏,接VGA后就不会,然后隔天又会
换了系统 换了硬盘都一样 怎么处理

网友A:
你拍照图片上传看看,是怎么花

网友:
显卡不正常会引起花屏  当然可能其他故障

网友:
这样的花屏
有两台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拍照图片上传看看,是怎么花

看楼下那里 我发了 然后查VGA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