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排气管滴水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22):
汽车排气管滴水怎么回事?

  很多车主朋友会遇到汽车排气管滴水或者排气管排白烟的情况,而且每次停车都会发现汽车排气管滴水特别多,担心是不是发动机出了问题。汽车排气管滴水怎么回事呢?下面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汽车排气管滴水 图1

  汽车排气管滴水是正常现象,一般多数都会出现在冬季。这说明发动机正常工作,燃烧充分发动机雾化效果好,如果汽车排气管排出来的尾气带雾气说明发动机状态很好。造成排气管滴水的原因主要是混合气燃烧后产生的水蒸气,到达排气管时会有一部分凝结成水滴,而另一部分蒸气则排到大气中。

  汽车排气管滴水产生的原理:

  汽车排气管滴水是因为汽油完全燃烧后生成的是水和二氧化碳,水在高温下是水蒸汽,水蒸气在高温下是无色透明的,但是当温度低于100度以后,水蒸气就会冷凝成水,如果冷凝的水滴很小并且悬浮在空气中,水蒸气就呈现为白色的气体,环境气温较低时,排气管冒白烟就是水蒸气;如果冷凝的水滴积聚起来,就变成了水。

  汽车排气管滴水三种情况:

  一、水蒸气喷出来就挥发

  会喷水就是水蒸气在排气管里凝结成水滴才会喷出水来。可能有时还会看见排气管排白烟;这一般是冬季或雨季停放的汽车初次发动时,但如果一旦发动机温度升高,白烟就会消失,这种情况就不用担心了不必检修。

  二、排气管会喷黑烟甚至会滴“黑水”

  这种现象就是发动机有吃机油的状况,要小心记的出门前检查机油的存量,若发动机温度升高后排气管变为排黑烟,则表明气缸压力过低或个别缸不工作,应予检查和排除,需要到维修站检修。

汽车排气管滴水 图2

  三、发动机运转时排气管排出大量水汽白烟

  应检查油箱内是否有积水,检查气缸垫是否破损、缸体是否有裂纹,缸套密封圈是否良好等。

汽车排气管滴水 图3

温馨提示

  汽车排气管滴水说明发动机工作的不错,而且拍出来的尾气带雾气说明发动机状态很好,但是如果大量的水沉积在排气管会加快排气管腐蚀所以要及时清理排气管的滴水。

  清除汽车排气管滴水方法:

  汽车过一段时间就在一个坡道,车头在上、车尾向下,轰击几下油门,让排气管里面的滴水及时排出来,如果汽车排气管滴水严重的话最好还是到4S店或者汽车维修店全面的检查看看。

网友:
长时间不跑高速一般都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发动机情况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