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四声报警跪求思路!

楼主(2016-04-22):
开机电流1.6左右,测各路电感供电都有,主要二级电压也正常,此机A8 CPU,对AMD不跑码时序无研究!所以在此求高手给个思路指导一下
   不要说刷BIOS,北桥之类的,都试过,还有DELL四声报警是不过内存猫星人都了知道,换过内存,测过内存条件!都没有发现异常!所以上述问题可以不用回复!此机在坛里搜过有报四声的,但没有找到结果,不晓得有修过修好的么,对了,CPU没有,所以没有代换CPU试过!

网友A:
  先把内存槽加焊一遍

网友:
就是CPU坏了

网友B:
没有这么巧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内存槽加焊一遍

嗯,我先试试!估计把握不大!先谢谢了

网友C:
测量I2C总线  看读内存了没有

网友:
报警2声 4声的都是内存 CPU故障

网友:
四声应该是内存故障

网友:
更新进度,加焊内存槽后故障一样!马上测试系统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量I2C总线  看读内存了没有

刚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开机瞬间有波型不超过两秒就没了,然后就听到报警声响,这个有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
更新进度:刚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开机瞬间有波型不超过两秒就没了,然后就听到报警声响,这个有没有什么思路?

网友:
这个北桥可能性不大,我也做过了,最主要是没得CPU试,也不晓得是不是CPU问题!

网友:
报警声最多是内存和显卡吧

网友:
兄弟 是CPU坏了吧?AMD的U容易坏,A8的机器南桥也容易坏,一定得换,做BGA是不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么巧吧!?

信我的话 换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先试试!估计把握不大!先谢谢了

     上次就遇到这个情况   加焊就不响了  你先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