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华硕X43S 不触发 通病 电阻

楼主(2016-04-22):
X43 不触发。刷了BIOS 也一样。后面量到67脚电压1V多。。电压偏低,然后在论坛找资料,发现是EC旁边那个电阻。所以发上来给大家看看。
华硕

网友:
华硕不好修呀!!!

网友:
这机器就这么几个毛病。。

网友:
华硕喜欢坏电阻

网友:
华硕机器BIOS 爱坏 电阻爱坏 爱断线

网友:
华硕机器BIOS 爱坏 电阻爱坏

网友:
维修思路是什么啊

网友:
华硕机毛病真多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秒的 3脚4脚直接连也可以的

网友:
asus的机子多半无图无点,维修就只有靠经验+细心了

网友:
非常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有次我换了电阻 过了两个月后返修 后来直连 这个脚位阻抗高 没关系

网友:
感觉华硕电阻还是直连比较好

网友:
华硕不触发的检查ec周边电阻 估计能修好百分之七十

网友:
感谢分享,华硕不好修主要因为没有电路图,有时甚至连点位都找不到 ,另电阻距EC还是挺远的。

网友:
这个要记下,我最喜欢这样的通病

网友:
这机器很容易返修

网友(2018-11-12):
估计是SUS-PG

网友:
排阻的问题哈,这机器修多了,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