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310一波三折维修

楼主(2016-04-22):
主题: DELL1310维修
地点:石家庄太和电子城
时间:16年4月22号

接到本子开机不亮  然后就去掉电池 认真看一下  电流都上来了   是暗屏 。。。

当我 在去晃屏的时候  亮 了这下好啊 屏线问题。。。
果断拆开就 看看是不是屏线问题   直接拿了一个 点灯管的 去测试灯管好坏  测试灯管 闪了二下就不闪了 稳定下来 就怀疑到是高压板问题 直接找到一个 换上 ok亮机了 待了一会 就准备装啊  装上了 还是有点闪  我就晃晃屏 试试   这下倒好 一晃就坏大事了   直接掉电 待机0.30了  我去 一股子糊味  哎 主板烧件了 无语了  气死了 修个 破本子 真 费劲啊。 那就拆吧 。先把 经常开合的 屏线处 拨开 断了5根线  。 然后可能是亮度调节和19v供电 链接 烧了ec吗  反正ec 是烧炸出炮了。  换了ec 待机没有了 按开关 ok跑马 屏线飞上  然后就上屏啊 测试呗 忙活了半天呢   简单架上试试 果断亮机 但是屏还会一闪 一闪 ,,摸摸屏线不是屏线问题 是屏吗? 问了 我们师傅  这种情况是 灯管可能不稳定 老化 了  我这么一听感觉 有道理  那就拆开灯管(之前灯管左下角 就有点犯黑呢) 灯管 重新焊接了  装上  在也不闪了 稳当当的了 心也稳当了 一个本本  就可能屏线问题 没仔细看 导致一连串的问题。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啊

网友:
是不是三星的屏啊!

网友:
会玩,真的是一波三折

网友:
最开始估计就是灯管触点氧化了导致接触不良,背光闪,这种拆开重新加点锡就OK了

网友A:
楼主这是历经艰难险阻,还是修好了。顶分。

网友:
维修细节 观察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历经艰难险阻,还是修好了。顶分。

谢谢你 还是你了解我

网友:
所以说才要一步一步来

网友B:
维修就是这样 一不小心就造成二次故障 步步小心谨慎

网友:
这维修的有点曲折。。。。

网友:
运气还不错 没将屏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就是这样 一不小心就造成二次故障 步步小心谨慎

你说的对 对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