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入sim卡自动开机或者自动关机的故障

楼主(2016-04-22):
插入sim卡自动开机或者自动关机的故障

1:判断电池是否损坏,换电池或者用稳压电源开机。
在这里插播一句稳压电源开机的要点:
线不能太长
有的型号需要夹检测脚才能开机,不是夹正负极就可以。特别是三星部分机型htc部分机型还有诺基亚的全部机型
:
2:取下sim卡开机
如果又自动关机,可能以下原因:
软件故障
cpu或者字库故障
外围接口例如尾插,铃声电路,wifi接口触屏接口,可以通过不断的开机然后用感温法看是否漏电,或者我们的那个漏电绝招。

如果取下sim卡正常开机了
换张卡试试
检查sim卡座对地阻值
打112试试
不能打112的多为软件故障,我说的是这种情况下!!!

3:发射关机
多为软件故障
或者功放损坏
以及功放控制电路。

网友A:
感觉修手机没修电脑累  准备去学手机了

网友:
光看文字还是有些空洞

网友:
路过,看看能学到知识不

网友:
谢楼主啦 又学到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修手机没修电脑累  准备去学手机了

是没那么累,不过现在感觉都不太报得上价

网友:
多谢楼主啦 至少遇到相同问题 有点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