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已经坏了两台可调电源了。

楼主(2016-04-22):
ps-305dm型号的可调电源,故障是电流超过2A就是短路报警,带不动负载。2A以下可正常使用。还有就是不能烧鸡,烧鸡就短路报警。自己拆开没发现什么故障,不知道怎么修。懂的师傅指点下。

网友:
这机多少钱买来的?

网友:
我跟楼主用的是同一个牌子的可调电源,已经快三年了。。偶尔会出错。。如果下次坏了,换个牌子。。

网友:
查一下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
测一下白色的电阻好像0.02

网友A:
我的PS-305D把电流改到7.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PS-305D把电流改到7.5A,

不是最大5A吗?怎么弄的你?

网友:
过流保护电路出了。。。。。。。。。

网友:
这电源网上卖得火哦,价格不贵,再怎样我也不选不靠谱的牌子

网友:
电流上限设置的对吗?取样电阻阻值没变大吧?

网友:
取样电阻坏了吧

网友:
这个和用可调电阻的电源不一样。

网友:
取样电阻可能变质了,

网友:
过流保护电路

网友:
应该自己动手尝试 一下维修。。我都是用这个牌子的电源。。可能还没有老化吧,暂时正常使用。。

网友:
我的过流灯亮了,但一样的用。以前换过里面的可调全换了。

网友:
我也坏2个电源了。这些设计都不靠谱,不耐用

网友:
你是直接输入电压来调到19的吗?这样的话电流是不够的.我之前也是按一下 V ,然后按19-确认。电流只有2A,肯定不行的

网友:
我的PS-305D也是啊,标准5A也达不到,4.74A不行了。有些笔记本电脑没法用。
3安多还可以。
怎能做到7A,牛!

网友:
我也是用这个啊 ,没见出问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