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5vd不装电池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装电池不开能开机

楼主(2016-04-22):
  昨天客户拿来台华硕,我上电正常能开机,叫他拿回去试,然后他说装上电池就开不起来了,又拿我店上电池上电看电流在0.03左右跳完就关机了。
  拆机查ACIN正常3.3V,接着查AC_PRESENT信号2.5V,不正常。
  打开8224P0.2的 测得控制级只有3.多V.在板上找Q43,找不到,论坛找到了点位 受控Q41,两个电阻分压,一个100K,一个25K.懒得去找电阻。把25K电阻拆了。正常亮机,此机修复

网友:
传说中的许大侠  ,,就是大师级别。。。。。。。。。。。。。。。。。。。。。。。。。。。。。大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小白在此学习了!

网友:
二级电压没转出。

网友:
这是桥的待机电压转换出故障了

网友:
学习了··我的是插上电池大短路 分开开机又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