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00

楼主(2016-04-22):
同行的机器,机器接到手,一开机过了一会风扇狂转,但是大小写可以切换,BIOS刷过,显卡也重置过,问一下 大神,此机器怎么修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可以测测显卡的供电条件  正常的话换个显卡

网友:
不用测显卡的工作条件,换了一个显卡就好了,好像有一个sony机器定时掉电 也是因为显卡有问题

网友:
  外接呢。。   大小写灯可以用 基本上 机器跑码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