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38 花屏竟然不是显卡引起的

楼主(2016-04-22):
前几天同行拿来一台东芝L538 花屏,说客户拿来不显示,换了显卡当时开机1  ,2个小时正常,过一会又花屏了。听客户说换的是旧的芯片,我想是不是旧芯片有问题引起的。跟客户报价200大洋,哎,你们也知道同行不好报价。买了一个全新的芯片换上测试半天都没问题以为OK。跟客户说好了叫他来拿,客户说明天过来拿。第二天客户过来拿时开机还没有5分钟又花屏了,有时还不会亮,外接也花屏。跟客户说叫他留下再看看。拆机继续查,想想应按跟显卡没关系了。会不会是显存引起,想到就开始换干。换完第一颗还是一样再换当换到第二颗时又亮了。测试半天没问题。本来想跟客户说叫他过来拿,想想还是明天再测测看吧。第二天测试半天没问题叫客户拿走。到此没回来,应该是显存的问题了。在这里告诉大家是哪颗,显卡一面靠USB接口这边的。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好像最近流行坏显存啊  好多种机器有显存问题了

网友:
是啊,同行拿来说之前是不亮的谁知道显存也坏了

网友:
手里有一台  看看什么毛病

网友:
显存也容易引起花屏的

网友A(2016-06-18):
显存必须同型号代换吗?L538的是H5TQ1G63BFR,找个H5TQ2G63BFR的不行吧、?楼主用风枪吹着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必须同型号代换吗?L538的是H5TQ1G63BFR,找个H5TQ2G63BFR的不行吧、?楼主用风枪吹着换的吗?

不知道能不能代用哦  嗯

网友(2016-08-10):
H5TQ1G63BFR和H5TQ2G63BFR 应该是不通用的  单颗颗粒的容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