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 触发掉电,去掉cpu正常,通病

楼主(2016-04-22):
上图

EPU字上面的五角小芯片换掉ok

网友:
我有块这个问题给客户拿走了、

网友:
那个芯片应该是2。5V的输出电压,去掉不应该会好

网友A:
这个板触发掉电一般是温度保护控制电路,也就是CPU芯片旁边,一排三级管下面的822的问题

网友:
貌似华硕的EPU是个麻烦

网友:
同样的故障,按照楼主思路修好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是换掉还是去掉啊。。。

网友(2016-06-08):
没换的情况,拆掉会不会掉电

网友:
请不要灌水 珍惜账号

网友(2016-08-19):
感谢楼主,修到一个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触发掉电一般是温度保护控制电路,也就是CPU芯片旁边,一排三级管下面的822的问题

好像是102排阻吧

网友(2016-09-21):
以前刚买的板返修看到上面写的是822 到今天也是没遇到过了 都说是通病我最近手上几块该板没一个是这样的故障,一台之前雷打过的换了网卡和南桥现在南桥发热大 久了后不认硬盘有哪位大神解答下 谢谢

网友:
是直接拆掉还是换啊

网友:
这是个什么芯片啊 我一台也是没有用电压 我没图纸

网友:
楼主配上图纸和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见你好几次灌水啦,注意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