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440硬盘密码怎么解

楼主(2016-04-22):
dell硬盘密码怎么解啊,是个固态硬盘

网友A:
硬盘密码要用PC3000解

网友:
直接换硬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盘密码要用PC3000解

拿给别人数据的了,也没解掉

网友:
解不掉只能换硬盘了,480固态盘,可惜了

网友:
看一下,硬盘的SPD能不能解

网友:
做数据恢复的也没解开??  不会吧  别骗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拿给别人数据的了,也没解掉

那肯定是没设备,一般都是秒解的!硬盘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肯定是没设备,一般都是秒解的!硬盘是什么牌子的

有设备,数据恢复做的都不错的,经常合作,硬盘拿走了,忘记了,好像是台湾建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设备,数据恢复做的都不错的,经常合作,硬盘拿走了,忘记了,好像是台湾建兴的

固态硬盘??